初试CC3D,发现一个问题,有视频【54楼已结】

楼主(2014-12-03):
中午CC3D到货,装机测试。简单调了下PID,在室内测试还挺跟手,抗风也挺不错,确实还比较稳。
接下来到外面测试移动效果,(因为本人自己也做了一年多的飞控,飞控性能比较重要的有一个移动后回中速度),一测,发现有点问题。
【移动飞几秒】,摇杆回中,但是飞行器 还依然【没有完全】回到中位的姿态,继续有一点倾斜,【到水平位置还欠些角度】,【注意,我不是用ACRO飞3D的模式,就是自稳模式】【不是不能回中,是回不平,还欠角度】。
APM 的回中挺不错,NAZA不错,自己最开始写的代码也有此问题,后来解决了。

CC3D姿态算法用的普通互补滤波【摩友指出,看了wiki说EKF是revo等固件用的】,开源代码里面的扩展卡尔曼【13状态EKF和16状态EKF】,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实很学术,很有含量。PID两级跟APM,MWC一样,外环姿态ATT,内环速率RAT。
所以问问玩CC3D的哥们儿,你们的这项指标如何。请不要随意说出堪比NAZA这样的话,呵呵。“室内稳飞确实堪比NAZA”。

【不过】在穿越机中,这样做其实也还不错,可以使机器始终保持向前的姿态,对穿越来说还是挺好的。
【54楼已经封贴有解释,不喜勿喷】

下面是视频,起飞时在走廊,侧面都是返回来的【乱气流】,【所以会晃】,我的任何飞控在这里起飞都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楼主技术不错

哈,谢谢。写代码的人手感比较细腻。

网友B:
我来泼冷水了,cc3d用的不是ekf(扩展卡尔曼滤波),有罗盘的revo或者quanton,sparky才是,cc3d用的是互补滤波,不过两级pid还是和revo等是一样的。quanton和cc3d都飞过,出去定高定点这些需要gps和气压计的功能,普通自稳模式下几乎察觉不出来区别。

网友C:
楼主,艺高人胆大,阳台飞去飞回,厉害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在apm上也有,只是因为场外气流的缘故很多人都觉得是正常。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网友D:
"没有回到中位 的姿态,继续倾斜,反向打杆才行"这是姿态模式的设定, 很简单的问题,可以改的, 而且有很多种姿态模式可选.
楼上的高手们说了一大堆滤波什么的高大上啊

网友E:
很多人都觉得正常,我想说的是,这个是硬件原因造成的,初步判断为MUP6000附近的电容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泼冷水了,cc3d用的不是ekf(扩展卡尔曼滤波),有罗盘的revo或者quanton,sparky才是,cc3d用的是互补 ...

我看的CC3D的代码是  EKF ,,不喜欢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艺高人胆大,阳台飞去飞回,厉害

这样比较方便点哈,懒得下楼。
我平时都在这里测试的哈。。不过先在室内有测试。。要不出问题就坑了。

网友F:
不回中是模式选择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回到中位 的姿态,继续倾斜,反向打杆才行”你这个问题很久就有这个问题拉,请问你多少钱买的呢?

原来是这样,我飞APM感觉稍微好点,算法的问题。我前几天买的,就为了试试CC3D的手感,因为好多人都说好,然后代码可看了些。
80块吧。一般都这个价格,自己焊一片也很简单的,有几个片子手上没有了。

其实吧,STM32F103  10块, MPU6000 24块,FLASH 估计就1-2块。  其他的阻容没几个钱,
3*3的PCB  批量打样 平均 3元 一片,  机器贴片,100套  600元起步价,。。所以成本很低的。
只不过懒得 自己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回中是模式选择错误吧

都是用姿态模式,模式都用的默认的。

但是室内小范围 回中超级快,  外环P 加大,回中更快。
内环速率环 大了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人都觉得正常,我想说的是,这个是硬件原因造成的,初步判断为MUP6000附近的电容精度不够。

啊哈? 这,APM也是MPU6000, 都用的普通0603的贴片呢。

大家觉得正常,我猜 有的是只飞过CC3D,觉得还行,没有做比较吧。后面再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回到中位 的姿态,继续倾斜,反向打杆才行"这是姿态模式的设定, 很简单的问题,可以改的, 而且有很多种 ...

我试试看哈,按道理这个飞控的水平不只这样。
问题是我不是用的  那种飞3D的 ACRO模式诶,ACRO是速率模式,遥感回中姿态保持,遥感决定旋转速度。
我说的这个姿态回中在室内小范围运动的情况回中很好呢。之前的描述 比较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啊哈? 这,APM也是MPU6000, 都用的普通0603的贴片呢。

大家觉得正常,我猜 有的是只飞过CC3D,觉得还 ...

其实基本碰运气,大部分普通精度的贴片电容都不会出事,这种比较少,之前隔 壁论坛有个做飞控的,也是这样,不过用的不是MUP6000,后来发现是电容超差,我推测楼主这个CC3D是电容超差的原因是我发现只有部分飞控这样,大部分CC3D是好的,如果是算法的问题,不可能有的好有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基本碰运气,大部分普通精度的贴片电容都不会出事,这种比较少,之前隔 壁论坛有个做飞控的,也是这 ...

那我去调查调查,话说我也是做飞控的,后面帖子会看到,嘿嘿。
你说的是 阿莫西林吧哈哈。那个坛我早期玩,很有意思的是,那个坛子人航模懂的沙,这边电子懂的少。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CC3D默认估计 ,遥控中位,最大最小都有设置。而且  不打杆推油  可以直接  平稳起飞,飘了稍微修 ...

那你应该试试修改pid参数了,加大一点I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我的机子左右慌的厉害!听说可以把PID调小一点!我看到有好多参数的啊!具体怎么调才是调小呢?谢谢 ...

按 default  默认,然后 小个1、2、3,   一次调一点,试飞,看感觉。。
只用调 两个 P 。。 一次千万不要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应该试试修改pid参数了,加大一点I试试?

后面再调调吧,怀疑是  互补滤波的问题,自己代码里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按 default  默认,然后 小个1、2、3,   一次调一点,试飞,看感觉。。
只用调 两个 P 。。 一次千万不 ...

感觉好麻烦的啊,每次得先校准电调电机、遥控器,最后调参数。能不能这些都不用管,直接开软件,插数据线,直接调参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笑话很常见,我也经常见到。请你帮我看看我用的是不是 stable   【不是不回中,室内回中很好,室外 ...

Stablized 1,2,3是三种自我设定配置值,对应你的飞行模式开关切换的三个段位, 首先要看你飞行时段位开关切在哪个位置, 每个Stablized编号对应下方的设定值.按照你图上的设定,  Stablized 1对应Roll和Pitch是Attitude, Yaw是Axis Lock,那么,假如你飞行时飞行模式开关是切到 Stablized 1的, 飞起来应该处于自稳状态, 松开遥控杆飞机会回中的(Roll和Pitch维度回到水平, Yaw-机头指向会保持不变).

如果你觉得回中速度不够快, 那么可以在Advanced设定里修改回中速度, 另外如飞机倾斜的最大角度等参数,一切皆可调.

至于为何默认设定里回中速度不够快,这是因为CC3D常用来飞穿越,所以回中速度慢一些比较顺手, 例如说你向前飞,机头方向压低(Pitch),这时摇杆轻微晃动的误差不会立即体现在pitch角度的变化上,略有滞后,这样反而便于保持匀速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  我调查调查看有没有这项功能哈。
我也昨天刚到手的玩意.也是CC3D新手。

这就是我上面说的CC3D的特点,CC3D多用于FPV,所以Attitude设定默认回中速度故意调慢的,无关飞控质量问题,想要快可以改参数。
如果用Rate模式就很跟手,不存在滞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ablized 1,2,3是三种自我设定配置值,对应你的飞行模式开关切换的三个段位, 首先要看你飞行时段位开关 ...

OK  ,,感谢这些解释,我后面调下看。  感觉跟APM 的stable 的手感相差比较大, 应该也是有这个FPV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好麻烦的啊,每次得先校准电调电机、遥控器,最后调参数。能不能这些都不用管,直接开软件,插数据线 ...

电机校准, 遥控校准, 水平 等 都不用每次都调, 弄一次就OK .

需要改参数就改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校准, 遥控校准, 水平 等 都不用每次都调, 弄一次就OK .

需要改参数就改下就可以。

你好!意思是不是说:打开软件,不用管进度条(升级),直接插数据线,直接去调就可以啦?
第二,刚才您说只要调其中的两个树枝就可以了?
万分的感谢您啊!救星啊!

网友I:
cc3d 淘宝买80来块钱的 代固件嘛 还是得来了自己刷。 cc33 现在能配gps定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cc3d 淘宝买80来块钱的 代固件嘛 还是得来了自己刷。 cc33 现在能配gps定点了么

没有固件,有bootloader ,连接上位机直接刷软件。  不能定点。 就单控。

网友J:
楼主技术太棒了,我看到多轴向自己飞来会有恐惧症的!

说回正题,这个小倾角不收敛或者收敛很慢的问题我在cc3d和apm上都有遇到,CC3D上是明显一点,我刚开始把他归咎为受惯性影响的姿态问题。总感觉这是由于机架震动传导到飞控,导致陀螺仪、加速计的数据实际精度下降,飞控对水平的判断不正确所导致的。

没有心思去研究固件的源程序,以上说法仅为粗浅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技术太棒了,我看到多轴向自己飞来会有恐惧症的!

说回正题,这个小倾角不收敛或者收敛很慢的问 ...

很负责的告诉你,你是对的。 哈哈。其实我知道这个问题,只是想问问其他人的现象,进一步确认下。
一个普通的互补滤波在 做加速度运动的时候,加速度计会对陀螺的漂移有【错误】的纠正。这是普通姿态算法一贯的毛病。
做这样的试验就知道了,长期加速运动,满舵走,姿态会继续往下栽,然后过一会儿又会上来一点。这个时候回中的话,飞控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在哪里了。因此会欠角度。
需要加速度在此慢慢收敛。上图,APM的log ,注意看期望和实际角度。
朋友你的理解很不错,是学生不 ?或者相关专业的?
【绿线为期望,红线为实际rool,可以看到满舵不仅不能完全到期望,欠角度,而且到底后姿态会回弹,不过APM回中超级不错,相反的是有8度以内的反向超调】

再来个自己上位机的测试,APM的实时飞行状况。红线为实际姿态,到低后角度有回弹,回中反向超调。
【你在飞APM大角度运动回中后,必定感受到过反向的超调,然后又会继续向原来的姿态角运动,下图中间位置就是答案】

CC3D目前用  目测的方式,没有反向超调,但是回中收敛太慢。也就是本帖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回中依然欠角度。【视频中向右横滚后摇杆早已回中,依然欠角度明显】。
对于【调参方面】,将加速度的【收敛参数】稍微调整,可对此现象稍有改善,但是算法在那里,参数只是微调。后期可能细调下,或者刷下Taulab等其他版本固件测试。
总之,各个飞控的不同特性决定了其不同方面的用途,各有优缺。 各自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
关于本帖内容其他访客不喜勿喷,毕竟这是从稍微专业点角度很细节的分析,请用淡定的态度,和理性的思维查看本帖,谢谢。封贴。
详细飞控制作方面,请看本人另贴,谢谢。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4727

网友J:
引用 楼主:
很负责的告诉你,你是对的。 哈哈。其实我知道这个问题,只是想问问其他人的现象,进一步确认下。
一个 ...

哦,看来这个问题用简单的方式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只能是提高我们的机械水平。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是是学计算机和工商管理的,现在半歇业在家带小孩,有空帮人修修iPhone iPad Mac 相机。。。

楼主是玩开发的,能不能号召一些人把ArduCopter移植到类quanton的硬件平台上?这样就真的是造福大众了。PIX弄得太复杂了,已经不能算Hobby级别的东西了,quanton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看来这个问题用简单的方式是难以彻底解决的,只能是提高我们的机械水平。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是是学计 ...

目前时间不太多,后面有空 计划把 APM 的姿态精华  写一个  CC3D 版本的【姿态模式】。就是要弄  bootloader 等比较麻烦,怕遇到固件兼容问题刷成砖头所以得考虑很多
细节也要花很大功夫,所以只能慢慢来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很负责的告诉你,你是对的。 哈哈。其实我知道这个问题,只是想问问其他人的现象,进一步确认下。
一个 ...

“相反的是有8度以内的反向超调”----这应该是故意的,用来“刹车”的吧
类比来看,cc3d回不到中位可能也是故意追求直机手感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相反的是有8度以内的反向超调”----这应该是故意的,用来“刹车”的吧
类比 ...

这个其实也算不上故意,参数稍微调整下可以改善点。
但是由于倾斜运动导致加速度不收敛,以至于回平后慢收敛才是根本原因。
不过这样挺不错的,就是不能太明显,太明显了就感觉飞的很娘。
CC3D那简单的算法就是这个效果,不追求多么精准的控制。

网友:
楼主好专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