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夹头?

楼主(2014-12-03):
想买铣床,可搞不清楚j系列,和er系列夹头的区别,各有什么优,缺点,请行家给说说。多谢了。

网友A(2015-01-05):
铣床(钻铣也算上)貌似莫氏主轴最通用,可选择的道具最全最便宜(因为量大)。如果不考虑自动换刀,快速换刀一类的生成特性。莫氏锥孔的主轴是最佳的选择。至于xx夹头啦,他们的把柄都有莫氏的(卡盘也有莫氏锥柄的)。各种夹头是对付直柄铣刀,钻头的。稍大一些的钻头,铣刀,还是那句话,莫氏锥柄的最俗最实用。型号不和的情况下,莫氏变径套也是最便宜的。例如10块钱一个

网友B:
有道理就买磨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