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机架,飞控用什么模式才能驾驭

楼主(2014-12-03):
大家来看看这个机架,飞控用什么模式才能驾驭
如图欢迎大家前来吐槽!!!

网友A:
我猜是不是用四轴 4和2 通道 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不是用四轴 4和2 通道 互换

互换怎讲

网友B:
你都没有讲用什么飞控别人哪知道呀!
(注:原生支持V尾的飞控据我所知只有KK和MWC,APM据说用H4模式可以,CC3D据说改参数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没有讲用什么飞控别人哪知道呀!
(注:原生支持V尾的飞控据我所知只有KK和MWC,APM据说用H4模式可以 ...

大疆的哪吒能用不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081
哪吒就别想了,肉肉的飞控配操控极好的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的哪吒能用不

不行!

网友D:
用X4好像就可以飞起来,就是X4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m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0081
哪吒就别想了,肉肉的飞控配操控极好的机 ...

嗯嗯,多谢兄弟!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X4好像就可以飞起来,就是X4的模式,

嗯嗯,多谢

网友:
V型四轴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
CC3D试飞这个失败

网友:
KK2.1有V尾模式,目前正在研究

网友:
kk2.1的问题可以问我,我知道很多

网友:
v尾四轴,拉风的很。用kk2可以

网友F:
apm h模式可以,接线和转向不能马虎,否则一定会哭。
转向十分灵活,我的在家试了下,还没到外场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 h模式可以,接线和转向不能马虎,否则一定会哭。
转向十分灵活,我的在家试了下,还没到外场试飞

嗯嗯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apm h模式可以,接线和转向不能马虎,否则一定会哭。
转向十分灵活,我的在家试了下,还没到外场试飞

apm可以那PIX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apm可以那PIX应该问题不大吧

除了价格apm能的pix都能,而且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价格apm能的pix都能,而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