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飞控USB连接电脑调参偶发失去连接

楼主(2014-12-03):
NAZA v2 飞控 好盈铂金30a电调 H4全碳纤机架 用usb线连接飞控电脑调参 偶然发现用不锈钢直尺触碰H4机身, 飞控与电脑USB连接断开 ,声音提示USB接口断开的声音, LED绿灯熄灭 。直尺拿开又恢复正常,触碰后又会出现,求解???

网友:
USB線壞了

楼主:
线是新的,而且我触碰USB线也不会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是新的,而且我触碰USB线也不会断开

楼主,从你描述的情形来看,感觉像是USB线连接飞控的那个接口,在你用直尺触碰机身的时候,出现接触不良,然后发生了断开。然后你拉动USB线,也许只是拉动了USB线,震动并没有传输到USB接口的位置,所以表现出来的就是拉线USB不断开。
再来一个猜测是,直尺是不锈钢的,也许这个直尺带铁磁性,影响到了数据传输。不过这个解释也很勉强,因为直尺的磁性毕竟有限。
所以,楼主要不换根数据线试试,或者把钢尺换成塑料尺或者别的材质的硬物碰碰机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从你描述的情形来看,感觉像是USB线连接飞控的那个接口,在你用直尺触碰机身的时候,出现接触 ...

与USB线无关,我已经反复弯曲USB线试验。我发现只要用金属物品,例如钥匙扣,触碰机身任意一部位连接就会断开。刚与电话售后联系,工程师要我留下邮箱,拍个视频发过去。我已经拍好,但是工程师到现在还没发邮件给我。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与USB线无关,我已经反复弯曲USB线试验。我发现只要用金属物品,例如钥匙扣,触碰机身任意一部位连接就会 ...

经过反复拆解试验,全部放在木凳上,发现是只要尺触碰PMU模块,就会出现如上情况,按理推测得知为何触碰碳纤机架上任意一部位原因也是如此,我猜想是静电传导导致断开?至于为何断开,以及PMU里面原理只能由DJI技术才知道,是否全系列NAZA V2的通病,如果是如此脆弱PMU模块如何放心?有视频有图片,请DJI客服给个解释?(视频审核中,稍后上传)

网友A:
楼主,您好!
您的问题我们已经收到,稍后会有技术人员跟您联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您的问题我们已经收到,稍后会有技术人员跟您联系。
谢谢!!

有技术人员联系了我,说PMU模块可能有问题,要我返修,我是新买没够一个月,拆包也是这几天的事,返修实在不情愿。不死心找了另外一台电脑试验,XP系统发现换了故障消失?我重复测了几次发现真的没有出现。然后我拿回去原来的WIN7电脑USB插口上每一个重试,发现前置两个插口会出现这个问题,后置四个插口不会出现。问题来了,难道是USB接口前置供电不足的原因?我触碰会断开连接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B:
樓主˙可能天氣冷你本身帶靜電然後又用鋼尺觸碰˙只是我個人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可能天氣冷你本身帶靜電然後又用鋼尺觸碰˙只是我個人猜想˙˙

我觉得也和静电有关,但是具体怎样的原因有待排查,有待今早已经邮DJI检测,等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