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转四轴,关于mwc问题

楼主(2014-12-03):
  学校举行科技创新比赛,所以买了f450机架、4个好赢20A电调、xxd2212 1000kv先做台试验机,看中mwc强大功能(定高,定点,自动返航,可以折腾)但在网上看见很多版本,作为新手不知该从何下手(由于时间问题不能再像当初入固定翼潜了一两个月的水)。  用这飞控调PID除了需要烧写器,还要那些设备?期望各位前辈给点推荐少走弯路,不胜感激

网友A:
MWC的定点定高功能比较弱..但是代码轻量...所以好~~mwc的话450基本调一下低通滤波器  基本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的定点定高功能比较弱..但是代码轻量...所以好~~mwc的话450基本调一下低通滤波器  基本免调

目前只是用在450上,之后可能要扩展自己diy。请问选那种版本的好?小白问题还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是用在450上,之后可能要扩展自己diy。请问选那种版本的好?小白问题还望指教

aiop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