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的MP3.2固件问题

楼主(2014-12-03):
刷了3.2固件。 有POSHOLD模式。地面站切换模式显示正常。
但是切到POSHOLD模式的时候。打舵完全没反应。是什么情况。有大神知道不

网友:
GPS定位正常吗?
如果正常的话,校准控再试下吧,建议你重新刷一次再校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