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或915M增程

楼主(2014-12-03):
各位模友你们好!本人现在有点纠结
遥控器
改高频头,远程遥控不知是用433M频率还是用915M频段的好。比如抗干扰,或遥控距离方面有差别吗?或会对那些设备会造成干扰?请熟悉和用过以上频段增程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433就可以了

网友B:
不飞就可以了

网友C:
用433的多

网友D:
915会被请去喝茶

网友E:
915是禁用频率么?

网友F:
貌似频率跟各个国家的要求有关 比如915在欧洲很多国家是不能私用的 所以欧洲都用433 而美国正好相反 好像只能用915 你应该查下国内的要求

网友E:
国内是否禁用915,有知道的朋友么?我也在想转915,433怕干扰小区保安的对讲机

网友G:
用915 的话,再用1.2G图传,不知道影响大不

网友H:
最好别做1.2g的死,1.2到1.4是军 yong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