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iniX校准不了啊

楼主(2014-12-03):
         我用的是好赢飞腾30A电调,把红线挑了,插上后,我磁场校准和遥控器反舵校准都成功了,就是遥控器中立点校准不成功,也没法掰杆启动,上电后就是黄灯闪闪

网友A:
说明书说明书,XA好像都不在这回复的,u去群里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说明书,XA好像都不在这回复的,u去群里问问

就我遇到这种情况了,坑爹,问技术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