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拉杆斜的哎

楼主(2014-12-03):
下午休息,配件电设也到全了,除了后买的AR600快递错分,居然跑武汉去了。装到舵机的时候,那么问题来了

冰人十字盘上的球头比较短,把十字盘球头和舵机臂上的球头都换了稍长的,擦,拉杆还是斜的,挺不直。
问了下X宝X店,客服说要换个短耳朵的主轴固定座。
另外我也在X宝找到了长一点的斜盘球头

请问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模友们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1.换短耳朵的主轴固定座(肯定不行,KST215装不进去,舵机屁股要卡主轴了)
2.换长一点的斜盘球头,这规格的一包球头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
顶一个 我的嘉迪450l机身也这样 自己搞了 加长球头 好夸张的才弄过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3499

网友:
这机子就是有点斜的...

网友:
反正我是要斜就三个角度一样,要么全部铅垂!

网友:
我的比你斜很。玩起来正常啊

网友:
我的也是有点斜的

网友:
原装配置是直的。配的球头都要长。

网友A:
外八劈叉,改舵机臂~

网友:
有加长球头

网友A:
单纯的加长十字盘和舵机臂球头,舵机臂受力后会变形的,小心折断~

网友:
舵机臂反装,很简单那

网友B:
   可以呸整得比较垂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呸整得比较垂直!

规矩~

网友:
要搞长球头才行的。

网友:
感觉你舵机臂用的孔太里面了

那样舵机的解析可能会差点

同样的舵量控制行程就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呸整得比较垂直!

学习学习,请问你一下阳台兄,你的十字盘升降舵位置的球头杆(固定到十字盘导轨)是450L的吗?这个和普通450PRO的有不同吗?
450L的看上去,球头的位置是远离十字盘一点的,和其他两个球头一样!

这个是450PRO的,球头位置毕竟靠近十字盘了。。

如果把前两个球头换成长款,那么后面这个也需要一起换掉才匹配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呸整得比较垂直!

什么舵机臂,怎么还可以反着装,

网友:
450PRO和450L本来球头是不能通用的。需要换长球头才行的。因为450L的机身是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请问你一下阳台兄,你的十字盘升降舵位置的球头杆(固定到十字盘导轨)是450L的吗?这个和普通 ...

一套! 三颗! 中山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舵机臂,怎么还可以反着装,

  塑料舵机臂! 穿透后反装!

网友:
一直在纳闷着问题

网友:
改用450L的长球头可解决问题。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舵机臂! 穿透后反装!

穿透后后盖不是没了吗,固定舵机臂的螺丝怎么拧啊,我用的是kst215带的白色普通舵机臂,看看阳台侠的舵机臂结构不是普通的舵机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透后后盖不是没了吗,固定舵机臂的螺丝怎么拧啊,我用的是kst215带的白色普通舵机臂,看看阳台侠的舵机 ...

普通舵机塑料臂!  去盖~ 穿透~ 导纹~反装~ 加个垫片~ 螺丝固定~    根据舵机不同!必要时内侧加调整垫片就更垂直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88276&extra=

网友:
不取值也没关系

网友:
只要把舵机臂加工后反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