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多旋翼,求大神们推荐,求助!!!!!

楼主(2014-12-03):
一直在做APM,飞了很多固定翼,现在想玩儿玩儿多旋翼了,但纠结配置,求大神们指点。
自己调了一个F450,飞了一下,感觉还不错,定高模式和自动降落模式也都测试了,还算比较稳。
现在想做一套能加点载荷的有这么几个方案

机架:
飞越450(四旋翼),考虑到载荷问题觉得估计入的可能性比较小
飞越680/690s  这个的话感觉还不错,但是网上看到评论飞越的架子强度不怎么样,不知道到底如何,求大神指点
DJIF550   风火轮吧,感觉还可以接受,但是估计买回来要自己做支架,不然底下高度太低,而且,风火轮给人一种……很不上档次的感觉……好吧,我承认我是外观党……
模友们可以给我推荐个其他的架子,最好别太贵,第一次做多轴,不想拎控回家时候太心疼……

动力:
朗宇4108 380kv      4112 400kv    但听模友说朗宇电机其实质量就那样,你懂得……我用在固定翼上感觉还可以啊,究竟如何,推荐吗???
恒力4225 390kv      有人给我推荐这个电机,没用过,不知道如何大家可以评价一下
以上两个电机都打算用好盈铂金30A(30A够用吗???),并且配1555的碳纤桨
DJI E600动力套装   感觉价格上面还可以接受,不知道怎么样……

电池
这个没什么说的6S   5200mh或者10000mh或者12800mh

云台&相机
相机我还了解一些,但是云台就不知道了,放卡片机和放gopro的云台差多少???大家给我推荐一个云台吧,最好亲民一点,别太贵……

我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了,大家给我拿个主意吧,到底怎么选,还有多旋翼在做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大神们一定要多指导啊!!!!

网友:
加QQ1434307007,私聊,O(∩_∩)O~

楼主:
大神们帮帮忙啊!!!不要沉!!!

网友:
要不入手个等距的异性玩玩,还可以

网友A:
先收个精灵1飞一下,然后把里面飞控换了。

不要先搞22以上电机的,太大的调pid没法弄手里拽着很难的。
太小的难稳定,除非人品好,默认pid上天。。。

然后用碳板机架的产品,飞狗带三轴云台,650的配35的电机,修改空间比较大。要拍东西得先把动平衡过关,不要想那么快就能拍的。

网友:
没人顶啊!我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收个精灵1飞一下,然后把里面飞控换了。

不要先搞22以上电机的,太大的调pid没法弄手里拽着很难的。

PID的调节和电机的关系大吗????
大神指导一下怎么更好地调多旋翼P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D的调节和电机的关系大吗????
大神指导一下怎么更好地调多旋翼PID

PID调节关键是要你的机架够牢实,不会软,连接没虚位

一般是从P开始抖,然后加D,再加P

不过我是一来找D抖,然后D不动,加P

只要P和D基本对了,鸡鸡捏在手里飞的时候,任何改变鸡鸡位置的移动都能感觉到阻力,这个就说明基本接近了
然后是加I,I不用加多少,一般是P的10%,P一般是看鸡鸡的漂移量大才加大

手拿鸡鸡调PID一般只能最大到650,我S900不敢手拿调,所以直接上的A2,我只能呵呵了

APM的调PID记得找视频,多看几遍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调节关键是要你的机架够牢实,不会软,连接没虚位

一般是从P开始抖,然后加D,再加P

我调固定翼PID都是在线控模式下看PID曲线调的,多旋翼可以吗??有没有什么辅助模式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调固定翼PID都是在线控模式下看PID曲线调的,多旋翼可以吗??有没有什么辅助模式之类的?

木有哦,只能是先用默认(小鸡,非异形)上天,实在上不去,比如大桨或者异形机架,得先收调,然后再上去之后,跑几遍自动调参
DJI的飞控是对三个轴向的速度都进行自稳,所以松杆就悬停
目前apm的混合模式才有这效果(半年没玩了,新代码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哦,只能是先用默认(小鸡,非异形)上天,实在上不去,比如大桨或者异形机架,得先收调,然后再上去 ...

自动调参,听起来好不靠谱的样子,会不会炸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调参,听起来好不靠谱的样子,会不会炸啊…………

如果你用的配置动力不变态大或者小,一般貌似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配置动力不变态大或者小,一般貌似没问题。

我手头有一个小山寨450,980kv的电机,十寸桨,模式设置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油门忽大忽小,这是怎么回事啊???根本不敢起。上次飞起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飞机就在天上跳舞,吓死我了……能加下qq吗??4057014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一个小山寨450,980kv的电机,十寸桨,模式设置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油门忽大忽小,这是怎么回事 ...

要飞起来就转定高模式的,除非你油门pid调整完美了,自动调参是不调油门pid的,因为那个。。太容易炸了。。

我木有qq哦,你送我一个号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飞起来就转定高模式的,除非你油门pid调整完美了,自动调参是不调油门pid的,因为那个。。太容易炸了。 ...

但是增稳模式下不应该是油门不变么,现在是油门不断波动,而且很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增稳模式下不应该是油门不变么,现在是油门不断波动,而且很明显……

可能是你的飞控气压计有问题,或者是电路电源有问题。估计是飞控硬件问题,或者电调质量/电机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飞控气压计有问题,或者是电路电源有问题。估计是飞控硬件问题,或者电调质量/电机质量问题
...

怎么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检查????

看log

楼主:
应该看哪个值???

楼主:
为什么 cannot get log 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og
我下载下来了,但是没有.log文件,都是tlog和rlog,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