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精灵2遥控怎么改右手油门??求助

楼主(2014-12-03):
新款精灵2遥控怎么改右手油门??求助

网友A:
官网下个rc调参,选择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个rc调参,选择日本手

谢谢,我也知道可以调参,但是精灵调参不能调。一直玩组装机对成品机经验不足啊。软件是叫rc是吧。谢谢哈。

网友:
有遥控器的专用软件,需要连接遥控器下面的接口调节

网友:
在RC调参中,模式里选择日本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