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14SG通道影射问题

楼主(2014-12-04):
本人,用Futaba14SG教练口 + 音频线 + 加密狗USB +笔记本win7-64 + G7.5(RealFlight 7.5)软件,目前只练固定翼KT板的机。

东西买回来后,随便看看说明,糊里糊涂接上,瞎调好也能玩。  14GS实机里的油门行程调低点,对于初学者就能飞得好。熟练后不用软件混控可能更接近现实。

现在玩多了,又不满足于 似是而非了,认真研究下软件了。 想搞清以下问题(某宝商家也都糊涂,说不清,只说能控制飞机就行,证明他卖的东西没问题,其他的让我自己摸索)

一是,选择摇控器 菜单里,一进来,好像只能选上面这行 InterLink Elite(Active) 才正常起作用,下面那行的Radio Transmitter,个个试过,不正常的。上面选项英文意思是内部连线,下面选项好像是,无线电传输。这Radio选项,什么情况下用的? 以后我们会碰到这情况吗?

二是,进确定只能第一选项后,下拉窗也是很多可先。可选  Futaba 也可选 InterLink ,究竟哪个才最优化的? 是不是只要达到对应正确控制,别反方向了,哪个都行。
这G7.5配套Futaba 设的,好像是美国手的。我得设个反转,创建了两个(my)配置另存的。

三是,进入Edit 里 又那么多通道要对应。前四个谁都清楚。从5开始。14SG 上是 5 GEAR(机械臂,也许起落架)   , 6 VPP (不知是不是螺距的意思?) 。  DG1,DG2 对   13,14通道(也许只有实机才知怎么用,模拟器也许不支持那么多通道,这G7,看下图也最多支持12通道。)

   到如模拟器这,却发现除了前四个众所周知的。从第五个开始,不知怎么对了。

   5   如 勾下面的开启双倍混控。那 5 后面就跟双倍混控,如果没勾下面的开启双倍混控,就只显示 5.     想问问双倍混控,是不是直机才用得上?  固定翼勾了也不起作用吧?
   6 Flaps 是  襟翼的意思,还是打旗,放子 dan的什么意思。
   7 Smoke 烟雾,这个我清楚,选某些大的油机,可喷烟的,把这7通道对应14SG 上的如SH开关。  飞时,开一开,就可拉一串烟雾来。
   8 MODE 模型还是其他什么意思,态不明确了,这通道起什么作用呢? 怎么设成使它起作用。

看介绍,G7 中还是枪战什么的。那开枪对应什么通道啊?

   回过头来,那14SG 里,新建一模型,选AirPlane 固定翼一副翼的话,它的第6通道,都默认是 VPP 。而且老和J2(日本手油门)杆连动的, 还显示在主屏上 VPP #1
是螺距的意思吗? 入门玩固定翼,也有这概念吗?不是直机才有吗?   为什么要和油门连动?固定翼的浆都没法变的啊。     去掉它,换成别的会怎样?

请教前辈这些重要问题的选择,纠结烦躁中。网上资料又少。

如能补充玩整,就做个完全版教程来。

网友:
我也想学学,高手快来!

网友:
你那个4.0版本怎么刷的呢

网友A:
现在5.0都出来了,去升级吧。

1、从上面的网址下载两个文件
http://www.futaba-rc.com/software-updates.html
14SG Software Ver. 5.0 和14SG Sound Function

2、下载后得到两个压缩文件,把这两个文件先解压

3、解压后,其中文件名“14SG_V5.0(E)_update”PDF文件为升级教程的英文版说明,而“14SG_V5.0(E)_MANUAL”文件是升级后新功能使用说明。

4、想要升级,你首先须准备一张SD卡,市面上很多。從32MB~2GB的SD卡,到4GB~32GB SDHC规格的SD卡都可以用,但是因为14SG、8FG、12FG的格式比较特殊,一般PC、MAC都读取不到,所以当你把新卡放入插槽,會自动问你是不是要格式化?必须得格式化SD卡才能使用。(已经在使用卡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下一步)

5、按屏幕提示格式化完成以后,关闭控的电源取出SD卡,把SD卡和PC连接。

6、打开刚才解压后的“T14SG_Ver_5_0”这个文件夹,再点击文件夹里文件名为T14SGUPDATE的

7、选择你的SD卡所在的驱动盘,系统提示“数据将准备写入SD卡”,选择OK。

8、当提示框出现“The copy to the SD Card ended normally”表示写入完成,点击END。

9、取出SD卡,把SD卡再次插入到控里(注意插入方向)。按住控的“HOME/EXIT”键的同时打开控的电源按键。当屏幕提示程序准备升级,才可以松开“HOME/EXIT”键。

10、然后点击“U.MENU/MON.”按键三秒,升级程序自动运行。

11、当安装进度条完成后,屏幕提示“COMPLETED”字样,关闭控的电源。(千万注意:切勿在没有出现COMPLETED字样前断电,否则有可能影响升级程序导致系统崩溃,所以升级前请先充好电。)

12、再次打开控的电源,进入“SYSTEM MENU”菜单下的“INFO”功能,查看当前控的固件版本信息,在“VERSION”一项里出现5.0。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升级最新固件。

13、升级语音提示功能和升级固件内容方法一样,但建议首先升级固件5.0版本后,用控重新格式化一次SD卡,再按上面方法运行文件名T14sgInstallSoundEng写入SD卡。

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5.0都出来了,去升级吧。

谢高手指点。 Futaba 14SG 升级成 5.0

不过那些复杂的功能,对于飞固定翼的没什么用处。

也是谢谢热心提供信息了。 懒得升级先。

网友:
有钻研精神

网友B(2015-01-04):
LZ,你的FUTABA的通道都能在模拟器上激活吗?为什么我的14SG只能有SG的通道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FUTABA的通道都能在模拟器上激活吗?为什么我的14SG只能有SG的通道能用

不完全能影射。 要先在14SG里调好。再在模拟器里调,通道,飞机里都要调。 也就一两个多出的非主要通道可用。 什么放机架放烟。

网友C:
想说下vpp和油门联动。固定翼一样有可变桨的螺距的。t14sg說明书有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说下vpp和油门联动。固定翼一样有可变桨的螺距的。t14sg說明书有提。

固定翼也有可变桨 ,见识了。 那是高端大机了。  KT板的应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的FUTABA的通道都能在模拟器上激活吗?为什么我的14SG只能有SG的通道能用

都可以按需要自定義或指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