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DJI 不准备出之前那个降落伞了吗?

楼主(2014-12-04):
问一下 DJI 不准备出之前那个降落伞了吗?

网友A:
大疆要是学零度玩双冗余飞控和安全伞,那零度就没得玩了,直接出局
零度的E1100 V3出来了,但是价格是S1000+的一倍,看的出大疆的定价已经有特殊含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要是学零度玩双冗余飞控和安全伞,那零度就没得玩了,直接出局
零度的E1100 V3出来了,但是价格是S100 ...

直接四余度飞控,战斗机的节奏啊不过你们没见过F22炸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疆要是学零度玩双冗余飞控和安全伞,那零度就没得玩了,直接出局
零度的E1100 V3出来了,但是价格是S100 ...

怎么玩零度都出不了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玩零度都出不了局

但愿零度能坚挺下来,如果没了零度,大疆就垄断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
要是带着伞一起飞走岂不是成本更高

网友C:
dropsafe难产,不是像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opsafe难产,不是像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飞控那时候要是能判断并停桨开伞,怎么就不知道返航回来呢?它真傻还是装傻啊

话说回来,掉下来safe还是飞走safe?

网友:
每次都飞走是最安全的,但是装了伞能摔得更轻。

网友:
肯定是出了,只是生产或发布问题了,A2参调里面已经有了降落伞选项,飞控是已经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