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精灵v+旧版遥控x1通道没有反应

楼主(2014-12-04):
近来想加云台府仰摇杆才发现遥控x1通道调后面电位器基本没有反应。用rc遥控调参软件测试遥控x1通道,数值无论怎么调电位器都只是在1000到960之间变化。。(数值范围1000到-1000)。请问是遥控坏了吗?

网友:
难道不可以校准?

楼主:
校准不了。。能校准就不用发帖了

网友:
好吧,我是来酱油的

网友:
不要用RC来调,都用3.6的调参软件来调遥控器!
1.、在3.6调参软件里设置为“新版遥控器”
2、在3.6调参软件里校准X1通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07582&extra=
参考我的精华帖

楼主:
3.6调参软件里面也一样。校准不了。。都是扭电位器,数值只是在1000到960之间变化,反向后也只是-1000到960左右变化,还不是线性,,是跳着变化

大疆技术支持请告诉我怎么处理。。是返厂吗??怎么返?需要什么条件。。或者价格。。。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6调参软件里面也一样。校准不了。。都是扭电位器,数值只是在1000到960之间变化,反向后也只是-1000到960 ...

改为“升级版”没?
先把电位器居中,点X1“校准”,再左右旋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为“升级版”没?
先把电位器居中,点X1“校准”,再左右旋电位器

改了。。都是一样。。调后面电位器都是只有一点反应。。但是可以确定就是云台会跟着跳

网友B:
LZ,你买的是哪款电位器?确定没质量问题吗?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还是返厂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买的是哪款电位器?确定没质量问题吗?

电位器不是有一个嘛。。要改旋钮才需要去换电位器。。我就摇杆加装。。用螺丝刀直接调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还是返厂修了。。。

你的是2v或者v+遥控旧版5.8g的吗?返厂要多久?需要收费吗?  麻烦帮我解答  谢谢

网友D:
您好,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联系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联系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