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bus问题

楼主(2014-12-04):
futaba6208sbus接受用sbus怎样接p2飞控,没用过sbus,接上了遥控需要调整参数吗

网友A:
看过P2的视频,也想换套P2,也问了卖家说可以支持,

打开调参勾选SBUS

打开调参勾选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P2的视频,也想换套P2,也问了卖家说可以支持,

还没搞懂这个飞控怎样烧写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搞懂这个飞控怎样烧写固件

问卖家吧,应该有技术支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卖家吧,应该有技术支持的吧!

是的,已问技术

网友:
期待你的飞行测试,好用我也换套玩玩!

网友:
要在飞控里面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