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精确建模(中心部分),炸鸡不用返厂了(全部碳板雕刻dwg文件已经更新)

楼主(2014-12-04):
我的S900第四个放飞日就爽炸了,可惜不是因为A2抽风,貌似新固件很稳定。

update-12/4/2014 更新电机座图(未上传)

炸了就炸了呗,本来打算再买一套机架来飞的,但是觉得还是pixhawk飞起来爽,于是决定把中心pcb换成碳板,然后再做一个pcb分电,放到现在S900中心电机桩头放松塑料盖的位置,并且加上BEC和电流传感器。

PCB部分的设计将在后面开始,本周花了三天反复建模,自己仔细测量每个特征,用模型虚拟装配反复测试,算是尽心尽力了,今晚最后打印在纸上,检查了一次,打算明天送图纸去加工零件了

玩S900觉得现有设计不满意的肥油,可以联系我商量改进建议,我将在后面的设计中加入改进

目前的长期目标如下:

中心下板采用3K碳板,新pcb分电板,后面加入3DR兼容电源模块
采用kevlar蜂窝替代现有脚架结合设计(现在的脚架cnc件成本非常变态)
使用闭环电调,替代现有dji电调,飞控将能记录电机转速,电压和电流工况

目前机械设计部分,另外在为电机打样,打算做一个仿制4115的底部进气抽风电机,同样24N32P

××增加dwg文件更新××

百度云附件:S900-CF-v03.DWG

网友A:
我擦~~~这么高端!中心板的上板我觉得没必要做两块~~~

另外对这个定制电机感兴趣,你打算自己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这么高端!中心板的上板我觉得没必要做两块~~~

另外对这个定制电机感兴趣,你打算自己做么?

中心上板单片是吧,我是想把上板内板做成飞控集成模块,图传什么的都放里面,到时候好检修。

单片的方案也可以出一个,下一版吧,目前的一片碳版料没法切三个大板面积的,只够两个,所以先做个完全尺寸比对所有的建模尺寸

电机是先打样,然后测试效能。我对dji折叠浆很反感,喜欢三孔碳桨,也找到了24N的定子料了,所以打算自己做电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心上板单片是吧,我是想把上板内板做成飞控集成模块,图传什么的都放里面,到时候好检修。

单片的方 ...

上板内板做成飞控集成模块~~~~~这个恐怕更麻烦,连着一堆线,拆都不好拆,还是固定在下板的好,上板最好单纯一点,不要走线也不要穿线,然后检修的时候把整块上板揭开恐怕更方便一点。

我也想要自己绕电机好久了,你这个定子料哪里弄的啊?可以定制吗?

确实我也觉得折叠桨除了装X没有任何好处,增重,增加系统的不可靠程度,增加桨的振幅,舍本求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板内板做成飞控集成模块~~~~~这个恐怕更麻烦,连着一堆线,拆都不好拆,还是固定在下板的好,上板最好 ...

飞控部分放在PDU上面不行啊,需要隔开,如果PDU放在下板下面不错

我是想把机架做几个一样的,炸了就把顶盖换了,飞控图传后面做FPGA+ARM一体的,就一了百了了。。目前都是些模型电子器件,一堆小盒子,不科学。

定子是要先找料,0.2的矽钢片找到了,然后做个落料模,做成圆柱边缘焊接起来,然后到电火花走丝切出形状,然后上绝缘漆。。然后,就可以绕线了

网友:
lz的专研精神值得佩服

网友:
楼主,dj会嫉妒你的

网友:
支持DIY精神,LZ牛人

网友:
厉害楼主请问用的什么软件画的图呀

网友:
应该是solidworks建的模,楼主有需要 我可以帮忙

网友:
支持DIY 能建模就是牛

网友:
好牛逼的感觉

网友:
内有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