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的实践

楼主(2014-12-04):
为minix买了X9d,对这控还没有搞清楚20%,所以还不能写测试感受.
但几点吐槽一下:

好像飞控的遥控器中位和实际遥控器中位是不一致的,必须要做飞控的遥控器校正才行.

另外一个是说明书上写的,空中油门到底3秒后也会停机,不想试,太危险,对于用惯大江控的急于拉回时往往会油门到底的要特别注意

miniX布线很简洁
全重672克,一年半前的2200家里悬停13分钟

再补充几点感受,设置这飞控时会想起兔子,
调试不直观,目前的调参软件还真不是新手的控
还请加紧完善调参软件,调试是否到位要在软件里就能确认就安心了
.

网友:
我也感觉中立点有问题!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
你的轴距多少?我也正在做类似的机架,不过是铝管加玻纤的,打算尝试极翼P2.

网友A:
我也是昨天在家试飞了一下:

1,调试的话除非接图传,否则真是连GPS有几颗星都不知道的!

2,油门解锁后电机即转动了,不象零度一样需要小推一点油才能动电机;油门的表现好象也有延时!(难道这与山货的FUTABA的接收机+转接模块有关?)

3,XA-MINIX的校准真是原始,全是灯的状态,看着烦且晕!而且不能通过电脑或者手机直观查看结果,搞得人总觉得不放心没校好.......

网友:
也准备入这个飞控的带地面站的那套的,现在看,很多实用的功能没有啊,我觉得中点悬停是个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昨天在家试飞了一下:

1,调试的话除非接图传,否则真是连GPS有几颗星都不知道的!

SUPERX也一样全是灯的状态~~ 同样烦死人。

网友:
这控不错  支持中文语音播报

网友:
曾经被XA忽悠了好几回,真是伤不起。又出来忽悠了。

网友:
还好我预定了 又机智的退款了

网友:
马上到了,装上去试试再说

网友:
楼主JJ真简洁

网友:
我准备入个飞越250来装,不着急,先学习和观摩

网友B:
这机架,扎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扎实吗?

每个连接的节点都挂1200克晃动没异常,对于每轴不到200克的要求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