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4-12-04):
新人,现在想自己 组个 多轴的。  飞机 要 1,有失控返航(一键返航 不知道 他和失控返航是不是一回事),2,有 2D云台(只要有俯仰就可以)。3,有 图传,。4,飞机可以 定点 悬停。   如果 飞机有以上功能,组个6轴 最少需要 几通的遥控器, 同样的飞机 组个4轴 最少需要几通的遥控器。谢谢。  大神不要笑话啊,不懂,刚接触,所以 问的 问题 你们可能觉得 可笑。   谢谢,还希望 高手 能告知。

网友:
这个,可以去淘宝看一下啊,按照你的需求

网友:
失控1+悬停1+云台2+飞控4=8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是不是  4轴 和 6轴 一样的啊?

就是说  只控制 飞机的 前后 左右 上下的飞行,4轴的飞机和6轴的飞机 用的通道数 是一样的?只用4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是不是  4轴 和 6轴 一样的啊?

就是说  只控制 飞机的 前后 左右 上下的飞行,4轴的飞机 ...

一样的飞控。控制4轴和6轴是一样的通道。搞个9通遥控就够用一辈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是不是  4轴 和 6轴 一样的啊?

就是说  只控制 飞机的 前后 左右 上下的飞行,4轴的飞机 ...

也不是只要4通道,最少要用6通道。且还要有3段开关的那种。要有通道控制无头模式,返航,定高 ,定点这些呢

楼主:
你好,首先 谢谢你,讲的比较详细。我去 看了下 遥控,看好了 天地飞 9 和 华科尔10 ,天9 怎么2个天线呢?后面的高频头能换是什么意思? 华10就一个天线,华10没有 高频头吗?

网友:
善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多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