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在空中下降过程中,油门拉到底一直不放,会不会在空中停机?

楼主(2014-12-04):
请问V+在空中下降过程中,油门拉到底一直不放,会不会在空中停机?

网友A:
不选立即停机,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选立即停机,不会!

     怎么选,进调参软件么?

网友:
不会,新版精灵都不会吧

网友B:
不会,电机起转后,有两种停机方式
1.飞行器着陆后先将油门杆推到最低位置,然后执行掰杆动作
2.飞行器着陆后,将油门杆推到最低的位置并保持,3秒后电机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电机起转后,有两种停机方式
1.飞行器着陆后先将油门杆推到最低位置,然后执行掰杆动作
2.飞 ...

飞机落地我是用手接,实际未接触地面,还在空中,油门到底超过3秒也能停机,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落地我是用手接,实际未接触地面,还在空中,油门到底超过3秒也能停机,怎么回事?

双掰杆超过3秒就停车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机落地我是用手接,实际未接触地面,还在空中,油门到底超过3秒也能停机,怎么回事?

飞控检测到油门在最低位置3秒钟而飞机高度未下降,电机就会停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落地我是用手接,实际未接触地面,还在空中,油门到底超过3秒也能停机,怎么回事?

用手接飞控视作已经着陆,因此油门杆推到最下三秒也会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检测到油门在最低位置3秒钟而飞机高度未下降,电机就会停转。

这么说明白了,飞机是动态监控高度下降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接飞控视作已经着陆,因此油门杆推到最下三秒也会停机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其实大疆的软件设计还是很智能的,赞!

网友:
如果飞机在空中,控制杆向下3秒是不会停机的对吗

网友:
肯定不会。

网友:
感觉是根据加速度计判断飞机是否落地,如果落地会关闭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