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接收机的双天线如何固定为成角90度?

楼主(2014-12-04):
看那两天线那么软?求解

网友:
天线固定魔术贴

网友:
我用的是车用天线固定座,加天线管,弯曲以后,就是标准90度。

网友:
舵机拉杆用的塑料管

网友:
只要把两根天线末尾的3cm呈90度固定就可以了,其它部分无所谓的,楼主你问的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为啥要90度?求大神科普

网友:
为啥不是80°呢?

网友:
这90°应该是不管接收什么方向信号都比较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90度?求大神科普

因为无线电波是沿天线的垂直方向发射和接收,两个接收天线垂直,可以避免由于飞机飞行中天线指向遥控器而接收不到信号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无线电波是沿天线的垂直方向发射和接收,两个接收天线垂直,可以避免由于飞机飞行中天线指向遥控器而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