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置

楼主(2014-12-04):
550机架--脚架--两轴狗台--山狗4--5.8图传--朗宇2212-980KV*6--好赢乐天40A电调*6--1045浆--LITE飞控带GPS--天7遥控--3S电池,请问这个配置是否有问题,我怎么飞不起来,通电就报警,用6S也是通电就报警(新达普彩虹电池),请指教

网友:
有无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啊?

网友:
电调报警?

楼主:
都搞了,刚又新买了三块达普普版3S--5200电池,回头试试看吧,可能电池不行了

网友A:
飞不起,多重的机机,朗宇2212-98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不起,多重的机机,朗宇2212-980KV。

一直是插上电池就红灯连闪、接软件就是低电压警告、今天又在室外试了刚装电能起一点然后马上没电报警、具体多重不清楚、就以上的东西、
估计是电池不行了两年多的3s2200格式满电放了一年多、玩车还能凑货用、飞机可能是真不行了

网友:
我的F550,大疆原厂配置,没有图传,4200 4s,1380g,飞13分钟

楼主:
2212电机好像上不了4s吧!所以我只能3s!等电池到了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