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2旧机换新血,双向传输初体验!!!!

楼主(2014-12-04):
使用MZ-24遥控器也有一年多了,家里有台E12还是过去JR的DSM2系统,每次回家用DX7去飞,无奈与目前用的MZ-24手感区别太大了。

为了与时俱进,干脆把这架老飞机也升级了吧,想到只需简单升级完,每次回去只要带个遥控器就能爽飞一下,内心就立马激动了,马上动手,不到20分钟就搞定了!!!(其实每个模友内心都是骚动的,升级完后我想也许这是我为自己找的一个借口吧,哈哈哈哈!)

这次升级我用GR-16L接收机单线连接Vbar(Graupner叫做SUMD)、加装VM 0-80v高压回传模块!虽然还是使用其它品牌的电调,但升级后通过双向传输系统可以在遥控器上看到接收机和动力电电压了。还能设置低电压报警,出去飞行不用总是担心电池过放和低电压电调保护的问题了。

升级后的E12

现在就能看到回传啦!开心!

接下来就是回传和设定界面,这之前先允许我插个故事,这台E12还是2011年下半年购入的(所以叫旧机换新血),当时还请Danny帮设定MB及飞机首飞。

最初搭配的是4035马达和凤凰160A,陀螺仪是MB,JR的BEC,RD921接收机。

不过一路曲折,首飞时1分钟多钟凤凰电调就空中烧了(兔草一下,这个电调返厂到现在都没有回来,2年多了。。。。。连个渣都看不见)不过飞机很稳,自旋也很好,回去换个电调就能飞了。

回家后就换了天蝎星的130A OPTO电调和4525马达。不过实际飞行感觉是这个电调的设定比较不直观,尤其对于我这样有点强迫症的人。定速效果也比较普通。之后又折腾换上了VBar银战士、改用双卫星天线取代了传统接收机。换用了5045的BEC。

设定和回传界面

两种风格的回传界面

MV 0-80v回传模块出厂界面

我只需要用到低电压报警功能,所以只要在第二页设置好想要的电压就行了。

特意断开电调供电,MZ-24立即发出语音报警提示!!

谢谢大家阅览!

楼主:
补充一下:VM 0-80v回传模块使用很简单,我在模块的正负极焊入电调的正负极,再拿热缩套管套上。模块的另外一插入接收机的“T”接口。

网友:
牛气。。。 这飞机收藏

网友:
伟大的e12, 顶起

网友A(2015-04-17):
这个vm 0~80上市了没?还有除了看到动力电池的电压,还能不能像Graupner电调一样有消耗容量回传

网友:
电压回传好处是不会放上去没电的电池飞,不过设高一点点飞的时候吵个不停,楼主赶紧试试G的电调你就知道电量回传是多牛  X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VM 0-80v回传模块使用很简单,我在模块的正负极焊入电调的正负极,再拿热缩套管套上。模块的另外 ...

请教您在野兽陀螺和电池之间的那个JR装置是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在野兽陀螺和电池之间的那个JR装置是啥?谢谢

那个是bec,只有5伏还是5.5伏输出,不适合现在的舵机节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m 0~80上市了没?还有除了看到动力电池的电压,还能不能像Graupner电调一样有消耗容量回传

这个只能看到电压,不过看得到比看不到要好,因为可以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bec,只有5伏还是5.5伏输出,不适合现在的舵机节奏了。

謝謝告知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