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900上面用的一些小设备,脑子里面乱乱的...

楼主(2014-12-04):
1.A2里面内置futuba的接收器,那样的话不管是否使用Lightbridge,那都不必安装接收器?
2.lightbridge可以用ipad作为显示器么?
3.lightbridge能使用图传眼镜么?就是那个能够跟踪头部姿态以控制云台转向的那个设备?
4.蓝牙电台和ipad地面站,是不是可以替代遥控器?它具有图传和iosd的功能么?如果没有图传功能,那是不是意味着我需要额外一个显示设备?
5.遥控器、iosd、5.8G图传;
  遥控器、lightbridge;
  蓝牙电台、地面站、iosd;
  以上这三套是不是选一套就行了?

网友:
1.A2里面确实内置了接收器,但是你放心飞控干那么多事情吗。。。
2.lightbridge可以用ipad作为显示器
3.lightbridge能使用图传眼镜么?就是那个能够跟踪头部姿态以控制云台转向的那个设备?  这个估计不行没试过
4.蓝牙电台和ipad地面站,只要你放心地面站功能!!!!它就可以替代遥控器!它不具有图传,他就是一操作工具。。
5.遥控器、iosd、5.8G图传;
  遥控器、lightbridge;

  以上这2套选一套就行了

网友A:
大疆的飞控好像不太让人放心!

网友B:
说难听点,dji就喜欢 你这样的用户,基本上不自己做考察,想到什么是什么 官网上 什么说明书都有  论坛里搜一搜 一大堆案例。先潜水查一下,弄一套好几万的东西,全凭发帖问,到时候炸鸡了 被dji蒙 你都不知道蒙在哪里

网友:
不用纠结于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难听点,dji就喜欢 你这样的用户,基本上不自己做考察,想到什么是什么 官网上 什么说明书都有  论坛里搜 ...

=.=....发帖求问难道不是考察么=。=...
我了解这种东西基本只能通过官网,代理和论坛,
官网上制作了最基础的介绍;当然代理也就是个卖东西的,肯定不会说自己的东西不好;论坛嘛.....我翻了60多页的帖子也没见到有讨论图传眼镜、地面站、遥控器、图传、LB之间谁代替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飞控好像不太让人放心!

其实也看了很多这样的帖子,但是考虑到dji用户基数大的问题,实在是不知道事故率的问题....
然后就是...如果我用其他的飞控,那其他配件之间会不会有不兼容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帖求问难道不是考察么=。=...
我了解这种东西基本只能通过官网,代理和论坛,
官网上制作了最 ...

先去官网 去吧一些说明书下载下来 仔细读一读,然后来论坛 多看一些炸鸡帖子,了解下 什么因素容易导致炸鸡,然后再买,不容易出事故,

网友:
大酱的飞控100起落内 寄回总部检测下 ,如果起飞环境不好灰尘多 就60起落内寄回检测,返回来的飞控保证杠杠的不会出问题。继续这样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