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E600和12自锁浆旋转起来风向上吹!?

楼主(2014-12-04):
咨询一下DJI E600已经12寸自锁浆的问题,我发现正传电机和正传浆正传产生的风、反转电机和反转自锁浆产生的风都是向上的,无法形成升力啊!?
如下图:
这个浆是正传自锁浆?可是它的迎风面薄而且向下,出风面厚而且向上,等于固定翼的机翼在降落吗!
实在是搞不明白,还请高人指点!谢谢楼下各位,我终于明白了,DJI的客服详细的给我讲解了这样设计的初衷,因为电机转速永远比浆要快,所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上图中应为反浆,这样才对。

楼主:
如果反转我测试了风是向下吹,但是浆和电机固定方式又不牢靠了,很容易飞浆呀!

网友A:
完全听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听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您给看看这个是正传浆吗?

网友A:
这一看就是逆时针转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看就是逆时针转的桨

谢谢,我看也是,这个是CCW电机上配套的浆,但是浆的固定是正时针旋转才能拧紧,这样的话逆时针旋转才能才能产生升力,反转的时候浆不会松吗?

网友:
你桨正传拧紧 不就等于 电机逆转拧紧么?一个螺母 一个螺丝 你说电机逆转 桨不是往紧了拧?再者 你就按说明装上,你见过精灵自锁 飞过桨?

网友:
肯定这JJ需要的是如F1的下压力

网友:
lz完全不明白正反轴马达的安装。。。多看说明书吧,

网友:
别管什么正转反转。拧紧方向与电机启动方向相反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