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家使用手接落地方式

楼主(2014-12-04):
V+飞了二十多个架次,刚开始时都直接落地,侧翻了一次,落地确实要点技术,手感,有些地型也不好也容易翻转,后来干脆改手接,再没发生过问题,但大家要注意安全,接机时头部要偏向一边,远离飞机,伸长手臂,侧身去接,一般没问题。

网友A:
推荐你一种降落方法,那就是只拉油门摇杆,直至降落停机,不要在油门还没拉倒底的情况下,去打其他的摇杆,降落时一定要把油门拉到底后,在掰杆,或者直接多等几秒等待电机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一种降落方法,那就是只拉油门摇杆,直至降落停机,不要在油门还没拉倒底的情况下,去打其他的摇杆, ...

我经常到山里飞,地型不平坦,要不就是旁边有好多人围观,直接落地不方便,所以我现在全部改用手接,飞机基本悬停好了,用手接住后马上拉油门到底停机,感觉很方便稳妥!推荐大家试试,觉得好就采用,不好就落地吧。白菜萝卜各选所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经常到山里飞,地型不平坦,要不就是旁边有好多人围观,直接落地不方便,所以我现在全部改用手接,飞机 ...

不敢这么对飞控放心  一切接近身体的行为一概不采用

网友:
危险。打到手就完了

楼主:
最好让飞机高过头部,手能够着的地方,在头顶悬停好再接,不要平行去接。此法只适合GPS模式飞,不适合姿态模式飞,因为对精灵2飞控的GPS悬停控制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已这样操作过十几次了。

网友:
有百分之五十的起落是用手接的。

网友:
作死,还是劝不住的那种

网友B:
双脚踩灯泡,胸口碎大石,徒手接飞机。江湖绝活,赞一个

网友C:
目测LZ没玩过任何大型航模。

网友:
目测楼主玩精灵之类的玩具时间都很短。。。

网友:
很多航拍公司都是选择手接方式降落的,更有甚者手上起飞。
因为有些环境根本没有起飞平台和降落平台,而且确实降落不好容易侧翻。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收放起落架,所以干脆把起落架拆了,所以必须手上起飞,手上降落。
第一次看见的时候被深深的震精了,后来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
起飞降落都拿手啊

网友:
楼主有胆量,血滴子用手接,佩服佩服

网友D:
4轴这么好降的还弄不清楚,能搞的来手接也是醉了
手接肯定不安全,楼主自己做死就算了,新手看了千万别学,玩航模永远是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轴这么好降的还弄不清楚,能搞的来手接也是醉了
手接肯定不安全,楼主自己做死就算了,新手看了千万别学 ...

接个小精灵还要讨论吗,s1000大八轴常用手接。

网友:
各有利弊吧。

曾经听人说过,如果飞行器经常重着落,难免会有内伤,说不定下一个起落就炸鸡;

用手接,几乎就没有震动,可以减少一些隐患,当然要在能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一般能熟练用手接的应该也可以做到安全降落。

曾经看到DJI的专业飞手也是用手接,当然他们不会官方宣传这种方式。

网友:
我也是用手接精灵啊。一般都是精灵在头顶悬停,然后右手拿住脚架,左手单手拨杆停机。 我觉的精灵一类用手接住没问题,如果是6轴以上,还是不要用手。

网友:
我觉的用手接的方法,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航拍很多时候不会有空旷平坦的地面。

楼主:
正方反方都有,适不适合自已看个人情况,不是必须的,呵呵

网友:
S1000都敢用手接的勇士下一步是挑战手接700E还是800E呢

网友E:
细想一下,楼主推荐手接也是对的。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就算打伤,花几天养养就好了,飞机摔坏还得花钱买。 飞机的安危明显高于身体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目测LZ没玩过任何大型航模。

楼主的意思是精灵系列建议手接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细想一下,楼主推荐手接也是对的。因为身体是自己的,就算打伤,花几天养养就好了,飞机摔坏还得花钱买。{: ...

呵呵,小心注意一下,打伤的机率可以忽略不计!个人感觉

楼主:
大疆肯定不会这么推荐的,它怕担责么!但我在实践中感觉是个较好的方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经常到山里飞,地型不平坦,要不就是旁边有好多人围观,直接落地不方便,所以我现在全部改用手接,飞机 ...

你就找到能起飞的点,那个点就可以降落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脚踩灯泡,胸口碎大石,徒手接飞机。江湖绝活,赞一个

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找到能起飞的点,那个点就可以降落啊,哈哈!

我每此落地都感觉不太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精灵系列建议手接降落。

玩过大型航模的一般更懂得敬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此落地都感觉不太稳!

由于地效影响气气压计,会差生晃动,你降落果断不要一直低空飘俩飘去,看准一个点直接锁定降落在那,别低空飘来飘去,由于
地面不平整很容易擦到地,炸机!

网友:
地面尘土多、杂草丛生、有围观小孩而且悬停比较稳定时,可以考虑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