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7 是用PPM模式?

楼主(2014-12-04):
华科尔编码方式是PPM模式还是PCM模式?

网友A:
你是要加高频头?还是接模拟?你是问高频模块通信?还是问空中协议编码方式?好高端的问题,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网友B:
咱们用的一样的控,不知道你飞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用的一样的控,不知道你飞什么的。

四旋翼

网友B:
一样,我是四轴,好像是pc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加高频头?还是接模拟?你是问高频模块通信?还是问空中协议编码方式?好高端的问题,都不知道从何说 ...

不加高频头也不接模拟器啊(模拟器都是用PPM)。
高频模块应该是FM
对,我问的是空中协议编码是用什么信号,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我是四轴,好像是pcm吧。

好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加高频头也不接模拟器啊(模拟器都是用PPM)。
高频模块应该是FM
对,我问的是空中协议编码是用什么 ...

空中的应该是无线电的,具体什么协议华科尔的还真不知道,一般都是直序列或跳频,或者混合调制。刚看了F12跟D10都是DSSS直序列扩频的,到不清楚是几个频点的,DSM2是两个频点,华科尔的不清楚,有设备的话可以用频谱仪测量一下,另外就算同样是DSSS的编码,不同厂家的通讯定义不一样,也是不兼容的。另外你说那个FM也是有问题的,你可以自己找下,如果硬要说是数字还是模拟的话,你应该是模拟的电磁波应该是模拟的,通过调制解调技术调制在无线电上进行传播。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的应该是无线电的,具体什么协议华科尔的还真不知道,一般都是直序列或跳频,或者混合调制。刚看了F1 ...

如果华科尔传输有协议的话,那就是PCM模式了。

网友:
不是说空中的吗?DS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