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板做的LED驱动

楼主(2014-12-04):
闲来无事,把报废舵机的板子改了一下,做成LED驱动器,一块板可以驱动两个LED,输入1.42ms-1.54ms时全黑,1.55ms以上一个点亮,1.41ms以下另一个点亮,最大电流150ma左右,可以做简单航灯,改法很简单,会的不用说,不会的也很难说清楚,纯属无聊之作

网友A:
不错  顶楼主 请问楼主开发板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顶楼主 请问楼主开发板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STC89C52,最普通的51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89C52,最普通的51系列

不错 我也在学习这款单片机 楼主可以把源程序代码发给我吗 邮箱是 704478068@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也在学习这款单片机 楼主可以把源程序代码发给我吗 邮箱是 704478068@qq.com  谢谢

单片机只是产生控制信号,和LED驱动无关,舵机板改造只涉及几个器件,无须任何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只是产生控制信号,和LED驱动无关,舵机板改造只涉及几个器件,无须任何代码

我说的是单片机产生PWM信号的代码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dio.h>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sbit en_seg=P2^6;
sbit en_cell=P2^7;

sbit buzzer=P2^3;

sbit signal_out=P3^5;

sbit knob_a=P1^0;
sbit knob_b=P1^1;
char knob_state;

unchar code seg_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0x48,0x40,0x5e,0x79,0x71,0x00,0x40};

unchar i,j1,math,equal,buz_t;

unchar time_h,time_l,knob_value=150;

unchar digit[]={0,16,16,16,16,16};

void display();
void buzzer_();
void knob();
void out_convert(unchar);

void T0T1_init()
{
        TMOD=0x11;
    TH1=0xe3;
    TL1=0x33;
    EA=1;
    ET0=1;
    ET1=1;
    TR1=1;
}

void T1_2ms() interrupt 3
{
    TH1=0xf1;
    TL1=0x99;
    i++;
    display();
    buzzer_();
    knob();
    if(i>2)
    {
        i=0;
        TH0=time_h;
        TL0=time_l;
        signal_out=1;
        TR0=1;
        }

}

void T0_signal() interrupt 1
{
    signal_out=0;
    TR0=0;
}

void display()
{

    switch(i%3)
   {
    case 0:
    P0=0xFF;
    en_cell=1;
    P0=0xf7;
    en_cell=0;
    P0=0x00;
    en_seg=1;
    P0=seg_table[digit[2]];
    en_seg=0;
    break;

    case 1:
    P0=0xFF;
    en_cell=1;
    P0=0xef;
    en_cell=0;
    P0=0x00;
    en_seg=1;
    P0=seg_table[digit[1]];
    en_seg=0;
    break;

    case 2:
    P0=0xFF;
    en_cell=1;
    P0=0xdf;
    en_cell=0;
    P0=0x00;
    en_seg=1;
    P0=seg_table[digit[0]];
    en_seg=0;
    break;
    }

}

void buzzer_()
{
    if(buzzer==0)
    {
        buz_t--;
        if(buz_t==0)
        {
            buzzer=1;
        }
    }
}

void out_convert(unchar dataout)
{
    unchar out_convert_j;
    digit[0]=dataout%10;
    for(out_convert_j=1;out_convert_j<6;out_convert_j++)
    {
                if(dataout>=10)
         {
            dataout=dataout/10;
            digit[out_convert_j]=dataout%10;
            }
            else
            {
                digit[out_convert_j]=16;
              }
     }
}

void knob()
{
    switch(P1&0x03)
    {
     case 0:
     if(knob_state==1)
     {
        knob_state=2;
      }
     if(knob_state==-1)
     {
        knob_state=-2;
      }
     break;

     case 1:
     if(knob_state==0)
     {
        knob_state=1;
      }
     if(knob_state==-2)
     {
        knob_state=-3;
     }
     break;

     case 2:
     if(knob_state==0)
     {
        knob_state=-1;
      }
     if(knob_state==2)
     {
        knob_state=3;
     }
     break;

     case 3:
     if(knob_state==3)
     {
        buzzer=0;
            buz_t=5;
        if(knob_value>50)
       {
            knob_value--;
            out_convert(knob_value);
         }
     }
     if(knob_state==-3)
     {
        buzzer=0;
                buz_t=5;
        if(knob_value<250)
        {
            knob_value++;
           out_convert(knob_value);
         }
     }
     knob_state=0;
     break;
    }
}

void main()
{
    unint temp;
    T0T1_init();
    out_convert(knob_value);
    buzzer=0;
    buz_t=50;
    signal_out=0;
    while(1){
    temp=knob_value/0.05425;
    time_h=(65536-temp)/256;
    time_l=(65536-temp)%256;
        }

}

很久以前写的,现在自己也看不太懂了,希望你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单片机产生PWM信号的代码

很久之前写的,希望你用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之前写的,希望你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