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模王的指导下,我的一拖二减速箱已做成并成功安装到船舶上。

楼主(2014-12-04):
电机12v,3000转,有刷电机2800毫安,电池组能运行3小时。

网友:
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网友A:
求教,这个齿轮组,左右螺旋桨转速能一样吗?

网友:
看到这个动力结构我想起了曾经的航母,被我爸当废品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这个齿轮组,左右螺旋桨转速能一样吗?

传动比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这个齿轮组,左右螺旋桨转速能一样吗?

一比一的齿数转速肯定一样的

网友:
估计动力不是太大,还不如用2个马达分别驱动,然后用齿轮啮合保持转速同步。而且这个动力轴相互不平行的话,也有一点点动力损失。

网友B:
螺旋桨是正反桨,但按单个电机驱动和齿轮啮合的方式来看,这两个桨肯定是同方向转动的且不可纠正。(低级错误)

要纠正这个错误,需要重做减速箱,要把电机的小齿啮合到中间的齿轮上去,让中间齿去啮合左右两轴的齿,这样两输出轴的转向就相反了。

网友:
传动轴防水怎么做的?

网友C:
此设计两输出轴转向相逆,正确。但似乎桨叶的形状还有改进之余地。

网友:
齿轮啮合设计不对!

网友:
在这里又看到了[海模王]的齿轮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设计两输出轴转向相逆,正确。但似乎桨叶的形状还有改进之余地。

你说的对桨的形状和螺距需要改进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
还可以啊。

网友D:
祝贺“满州”模友一拖二减速器制作成功,总体看没有大的原则性错误。模型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么个事情。每个人都应该或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材料和加工方法,只要最终满足使用功能就是“成功者”。“有志者事竞成”!最后衷心希望模友“年轻的心”和“渝耐久”能将自己的减速器拿到论坛中交流、探讨。尤为模友“渝耐久”我已在论坛中留言两次始终未见回音减速器电机和螺旋桨如能改变会更加完美

网友:
多年前我也做过一套减速装置。

1模数的齿轮,1比2的减速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祝贺“满州”模友一拖二减速器制作成功,总体看没有大的原则性错误。模型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百花齐放, ...

你好  这段日子迷上坦克   铝合金底盘   完成得差不多了 只差油漆工序   如今大冷天  不好喷漆   开春后再说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祝贺“满州”模友一拖二减速器制作成功,总体看没有大的原则性错误。模型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百花齐放, ...

俾斯麦战列舰   在做准备工作  1/150比例 全金属结构  550电机    7.4电压11000/分转  齿轮  20牙    4O牙   1模      轴承   电调都备好   减速器 1/2比例 3组   请指导  多少比速较好  谢谢!

网友:
这个齿轮箱双轴同向,失败,另外的电机轴过长会大大增加轴高速旋转中的扭曲和振幅,舵机连杆也太长,看图只是普通钢丝,这么长的连杆摇臂转动的时候连杆弹性变形起码会损失1/3左右的舵量,双舵摇臂连杆,L型摇臂最好指向外侧链接舵机,内侧链接一旦舵机别死很难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俾斯麦战列舰   在做准备工作  1/150比例 全金属结构  550电机    7.4电压11000/分转  齿轮  20牙    4O ...

“年轻的心”的模友:最近特别忙,一点时间也没有。很早就想写一篇与船摸比例速度和螺旋桨制作方面的小文到论坛中与众模友交流探讨,草稿巳完但不十分满意待修改后与大家见面望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是正反桨,但按单个电机驱动和齿轮啮合的方式来看,这两个桨肯定是同方向转动的且不可纠正。(低级错 ...

“将军”同志请“三思”!

网友:
1个电机,动力够用吗?还不如两个电机,一拖二电调,动力来的直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是正反桨,但按单个电机驱动和齿轮啮合的方式来看,这两个桨肯定是同方向转动的且不可纠正。(低级错 ...

单就两动力输出轴的转向来说,这个齿轮箱设计是正确的。两个桨正、反转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就两动力输出轴的转向来说,这个齿轮箱设计是正确的。两个桨正、反转各一个。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年轻的心”的模友:最近特别忙,一点时间也没有。很早就想写一篇与船摸比例速度和螺旋桨制作方面的小文 ...

盼盼盼    论文早日和模友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