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航线如何做到不掉高?

楼主(2014-12-04):
如题,看了下连气压计都没有,不定高全靠手动那怎么飞航线.....

前面有个naza lite炸了,GPS飞河里了,就想用剩的主控也配一个小穿越机,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A:
没飞过直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直机吗?

直机.....确实没碰过这么说那航线要保持高度还要自己加油啊....
确实难..

网友B:
穿越机 , 都是近地飛 , 看著視屏 , 感受高度變化 ,
慢慢練習吧 , 很多穿越小機都是CC3D , 都是看著視屏調整油門 !

网友:
下午刚刚穿了1个小时,太刺激了,太累了。

网友C:
推杆不变,巡航模式下基本不掉高,你试试。

网友:
刚入的CC3D超好玩!

网友:
转向的时候顺势补点油门即可,操作多了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 , 都是近地飛 , 看著視屏 , 感受高度變化 ,
慢慢練習吧 , 很多穿越小機都是CC3D , 都是看著視屏調 ...

哈哈,那难度是比较高了,能练出来的都是比较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杆不变,巡航模式下基本不掉高,你试试。

还没入呢,手边有个naza lite的主控,先准备上了看看,再潜潜水,学习学习cc3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杆不变,巡航模式下基本不掉高,你试试。

巡航模式是怎么设置的啊?求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巡航模式是怎么设置的啊?求教。

平衡方式配置的最后一项 thrust 里选最后一项 CRUISECONTRO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巡航模式是怎么设置的啊?求教。

平衡方式配置里面最后面油门项目选择“巡航保持”,但是,并不是纯保持高度,只是说高度变化不会那么快而已,在转弯和偏移的时候需要油门补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衡方式配置的最后一项 thrust 里选最后一项 CRUISECONTROL

感谢回复,马上改了。试一试明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平衡方式配置里面最后面油门项目选择“巡航保持”,但是,并不是纯保持高度,只是说高度变化不会那么快而 ...

感谢回复,马上改了。试一试明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马上改了。试一试明天。

层主记得发改了后的感受,等着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马上改了。试一试明天。

等使用过来说下感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层主记得发改了后的感受,等着你呢

电调起火了

网友:
什么电调来的?

网友:
對阿!也想知道什么电调来的?

网友G:
电调用双面胶??NO ZUO NO DIE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调起火了
奇怪我的也是 烧了银燕的一块电调 好盈的一块电调 莫名其妙的!!你的怎么和我的一样? JJ又没有炸 电调烧了!我怀疑是马达的问题!你的马达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