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的调整

楼主(2014-12-04):
k8黄金战士,华科尔的d7e控,电脑调整时,“辅助/陀螺增益/通道切换”不知该如何调整到中点?请教有经验的模友,谢谢。

网友A:
陀螺仪感度那项没必要矫正到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感度那项没必要矫正到0的

哦。谢谢。我就这样在飞,感觉不出不正常。

网友:
K8陀螺仪感度默认是电脑调的,五号通道没用。

网友B:
辅助/陀螺增益/通道切换这不用调整到中点,要随着你遥控里陀螺感度通道里变化就行了,一般在60-70
不能调证明你的通道设置没弄对
仔细找找遥控里的陀螺感度通道,不知道就挨个通道插个舵机试,能根据感度调节变化,就把感度线插到这个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陀螺增益/通道切换这不用调整到中点,要随着你遥控里陀螺感度通道里变化就行了,一般在60-70

谢谢提示。具体D7E如何调整呢?还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陀螺增益/通道切换这不用调整到中点,要随着你遥控里陀螺感度通道里变化就行了,一般在60-70

我在d7e的里只有调“辅助微调---起落架”,这个数值才会变化,而且不能变到0。

网友B:
感度就不能到0呀,你插上试试,看电脑里的数值!

网友C:
用d7e默认第7通道是陀螺感度,
第5通道想改陀螺感度,请刷给力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7e默认第7通道是陀螺感度,
第5通道想改陀螺感度,请刷给力固件

可否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就不能到0呀,你插上试试,看电脑里的数值!

电脑的数值就是一楼所显示的-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