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pm求助!!!万分紧急

楼主(2014-12-04):
我的apm升级到3.2就不能解锁了。都说是罗盘没校准的原因,可是我校了好几遍还是不行,还有我的是外置罗盘,在校罗盘的时候我选外置小红点还是在十字下面那???求老师给个答案,多谢!!

网友A:
你跳线冒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跳线冒拔了吗?

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拔了。

选择上面那个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上面那个红点

啥  ,不明白哈哈

网友:
全部校准都做一次

楼主:
真的都校准过了

网友:
我同样遇见过,还是回到3.15后全清后,再升级3.2就好了!

网友B:
先内、外任选一个,GPS天线向上,水平动一下,红点在上就说明选对了。否则退出选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内、外任选一个,GPS天线向上,水平动一下,红点在上就说明选对了。否则退出选另一个。

我再试试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