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电调用着屏蔽线 是不是可以屏蔽其他的干扰码?

楼主(2014-12-04):
接收机与飞控也用这种线是不是可以屏蔽其他的干扰那??

网友:
屏蔽层要接地,这种线重量较大,等楼主测试报告

网友:
可以使电调的干扰少发出来一点~
不过应该用处不大。

网友:
这个处不太大,和原来加磁环一样,多此一举

网友:
GPS用这线还不错的

楼主:
我觉得也是

网友A:
接受机与飞控连接的线信号才50HZ  那么低的频率没有必要做防感扰  飞控受到的干扰一般是罗盘和GPS的感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机与飞控连接的线信号才50HZ  那么低的频率没有必要做防感扰  飞控受到的干扰一般是罗盘和GPS的感扰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