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买这个SBUS转接,绝度坑,信号断续,XA技术说没法用

楼主(2014-12-04):
        file:///C:\Users\ASUS0\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49557524\QQ\WinTemp\RichOle\`BS6[FHAWV1A92ZR{~(X{HV.jpg 绝对是坑,我说咋校准不了呢,灯也不正常,原来是信号断断续续,XA技术说这个不行,信号光断,一直断,怎么能启动电机呢,掰个鸟的杆啊,我日,都别在买这个了,买的也退了吧

网友A:
谢谢分享,买的不是这种,买的是pwd转sbus,8通道的,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买的不是这种,买的是pwd转sbus,8通道的,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

68块钱那个8通的 可以,技术说可以用,他们应该是测试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68块钱那个8通的 可以,技术说可以用,他们应该是测试过的

哦,还好,心里放心了,还在等发货部容易啊

网友B:
那PPM编码器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PPM编码器能用吗

那个我没试,黑匣子数据分析,信号断,那肯定没法掰杆启动电机了,一直断,就怕这 ,别买这个就是了

网友C:
幸好我是买的68的那种    感谢分享    话说mini飞着怎么样啊
还没拿到货啊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幸好我是买的68的那种    感谢分享    话说mini飞着怎么样啊
还没拿到货啊   郁闷

等我明天我68块钱的到了,我去飞个,发个视频给你们看

网友:
不知道38的怎样

网友D:
郁闷难道支持ppm很难吗

楼主:
没试过,不知道,要不还保险点买那个68的吧,技术说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还好,心里放心了,还在等发货部容易啊

我这个买的170 啊,也不知道我是个例还是咋地,插上就断断续续的信号,说明是闪灯就正常工作,模块我看的好好的闪灯,但他就不正常工作,插针我都检查了下,焊点都好啊,说不清这东西

网友:
68元8通的路过

网友E:
我買了Walkera 705到現在3沒有問題, 如果本身沒有接收不如買705差不多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買了Walkera 705到現在3沒有問題, 如果本身沒有接收不如買705差不多錢.

你让用贴地飞 dx jr的怎么活

网友:
史上最小 PPM编码器 APM Pixhawk PPM编码器    用的是这个,不知道咋样呀

网友:
推荐官方出一个转换器造福大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買了Walkera 705到現在3沒有問題, 如果本身沒有接收不如買705差不多錢.

d7e能用705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买的170 啊,也不知道我是个例还是咋地,插上就断断续续的信号,说明是闪灯就正常工作,模块我看的 ...

如果别人也有这个问题你这就不是个例。况且你说焊点都好的,那硬件应该没问题,这上面也没有特别娇贵的器件,晶振电路和三极管反相电路有点电子基础的都不会弄错。那么剩下的就是软件了。
软件一个是检测输入通道的PWM波形,一个是把PWM波形的高电平时间转换为 SBUS协议。波形怎么检测,协议是否理解正确,这些都是成功的关键,也是这个转换器的“最难点”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别人也有这个问题你这就不是个例。况且你说焊点都好的,那硬件应该没问题,这上面也没有特别娇贵的器 ...

厂家回复了,说可能是协议的问题,可能是XA的协议宽容度太窄,无法兼容XA设备,但是DJI的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回复了,说可能是协议的问题,可能是XA的协议宽容度太窄,无法兼容XA设备,但是DJI的可以使用的

想想弄个 SBUS 之类非常规的东西,说是说提高集成度,可是反倒增加很多麻烦。

网友:
目前用78元12通的,昨天使用正常。用在M690上

网友G:
68元8通的,接MINIX使用一切正常,表示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68元8通的,接MINIX使用一切正常,表示路过

现在我就在飞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郁闷难道支持ppm很难吗

本来就支持好不好……

网友(2015-02-13):
用68元的8通道,没什么问题,你买错了

网友:
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不相关功能越少越好,话说零度也有个转接模块尼玛要500-600百

网友:
68元8通的路过   看淘宝销量买的 误打误撞  买对了

网友:
Fuataba有推出过单独的Sbus编码器

不过价格嘛~~你懂得,好久不飞多轴了,弱弱的问下楼主什么是开源V6啊?发动机么?还是飞控?

网友H:
请教一下各位,如果 用 D10 遥控器,买Walkera 705 / 703 接收器,是不是 NAZA、MINIX 之类需要sbus的飞控就都可以直接联了?不需要这个转接板了吧?

705 / 703 上面写的是『data bus』 和 sbus 是不是一个东西啊???

以前有发过帖子,可是说的不确切,希望得到大家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各位,如果 用 D10 遥控器,买Walkera 705 / 703 接收器,是不是 NAZA、MINIX 之类需要sbus的飞控 ...

同问,请知道的兄弟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各位,如果 用 D10 遥控器,买Walkera 705 / 703 接收器,是不是 NAZA、MINIX 之类需要sbus的飞控 ...

同问 帮顶

网友:
想问下apm官方那种编码器能不能用。

网友(2015-08-03):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各位,如果 用 D10 遥控器,买Walkera 705 / 703 接收器,是不是 NAZA、MINIX 之类需要sbus的飞控 ...

同问

网友(2015-12-17):
再顶顶,看看有没有兄弟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