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X宝的涵道参数,推力很暴力啊。可否DIY一个低推力的涵道?

楼主(2014-12-04):
今天看了X宝的涵道参数,推力很暴力啊。可否DIY一个低推力的涵道?用CPU风扇+无刷(或有刷370)如何?

网友A:
可以,但用来做什么是个问题。

网友:
可以做电吹风

网友B:
烧烤时吹炉子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烤时吹炉子也不错

其实随便一个模型电机来个满油门..碳都会被吹走..我还真用多轴玩过..吓死我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用来做什么是个问题。

用来做200多克左右的轻型飞机的动力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来做200多克左右的轻型飞机的动力如何?

不行的,推力差很多,就是人家GWS的专业55有刷涵道(370有刷的),推力也只能号称200克,你这用散热风扇改的,怕不到100克的推力。一个370电机50克左右(加线和头等),加上涵道和散热有70多克了,再加上电池、电调、接收和舵机,加上机身,再怎么也不只250克了,飞不起来的。做个小风动船或车玩玩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做200多克左右的轻型飞机的动力如何?

怕不行,第一,CUP风扇电机加风扇都怕好几十克了。还有功率太低,力量不够。自己绕线圈换强磁,功率上去了,扇叶强度又达不到。结果就是一个,得不偿失,所以还是乖乖买成品。

网友:
7、8 楼讲的非常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推力差很多,就是人家GWS的专业55有刷涵道(370有刷的),推力也只能号称200克,你这用散热风扇 ...

真打击人纳,一点改的希望都没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打击人纳,一点改的希望都没有吗?

没办法!这是实话呀!现在涵道并不很贵呀!某宝上有60元一个的64涵道,3S下推力号称900克,实际应该700多克会有的,做个机机飞不会很难的。不必要自己劳神不讨好。当然自己做试验玩可以,不过不一定要求这么多,非要能飞上天吧。

网友:
要是自己做的都能媲美工厂了  那工厂还有存在的理由么....

网友:
大功率的金属涵道扇叶都要用CNC加工并进行动平衡,才能承受电机的高转速,释放大推力和高流速。
CPU风扇做的“涵道”基本只能当扇子用,而且转速上去了可能会有桨叶飞散的危险,这个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