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问题~~~

楼主(2014-12-04):
炸机时把图传天线从焊接点断裂,电路版上铜覆也没有了,天线端后面还有一个电容也没有了,请问能修复吗?具体怎么修,麻烦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报废了

网友A:
先飞线  再堆胶固定 妥妥的

网友B:
可以改成线连的!铜箔没了再焊点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成线连的!铜箔没了再焊点接线

接天线中间的那根线的焊点都没有了

网友B:
顺着线往下找总会有,别跳过什么元器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飞线  再堆胶固定 妥妥的

问题飞线不知道往哪里接线,主要是天线中间那根,还有一个很小的电容,焊点没有了,不知道飞线接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着线往下找总会有,别跳过什么元器件就行

已经用万用表检测了,旁边那些焊点都是和天线外层连接的,中间那跟都不知道是连接哪里的

网友:
封帖。50收了。

网友:
理论上好焊的,实际上焊点难找,有的板子不仅是双层板,还有可能是多层(中间有夹层电路)的板。

网友:
需要好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飞线不知道往哪里接线,主要是天线中间那根,还有一个很小的电容,焊点没有了,不知道飞线接什么地方 ...

就是电容那里

网友C:
没有关系,那个电容一般的值是10PF,也可以不用焊接直接焊天线上去,中间的馈线连接到焊点上,外面的地线连接到虽然的一个地点就OK了,然后再打胶完工

网友:
可以修好的,但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关系,那个电容一般的值是10PF,也可以不用焊接直接焊天线上去,中间的馈线连接到焊点上,外面的地线连 ...

就是中间电容那里的铜箔没有了,不知道中间馈线怎么连接,如果有焊点直接焊上就可以了,现在没有焊点,不知道能不能把中间馈线用飞线焊接,飞线又该在什么位置焊接?

网友:
修不了了。。。
就算修好了功率也大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中间电容那里的铜箔没有了,不知道中间馈线怎么连接,如果有焊点直接焊上就可以了,现在没有焊点,不 ...

中间电容的两个焊点都没有了还是只有一边没有了?如果两边都没有了可以将PCB上的绿油挂掉,直接焊接在铜皮上

网友:
左下角那个焊盘掉的地方最好能放大,不然看不清楚

楼主:
天线旁边的两只角可以焊接,主要中间馈线没地方焊接

网友:
发回原厂弄

网友:
难,最坏的结果就是图传被烧坏了已经

网友:
炸的这样,鸡鸡怎么样了?避免意外还是换新

网友:
我的肥鲨图传也是这样摔断发射端口,乱焊起来,功率影响很大,现在图传距离就剩下20及米了。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已经焊好了,飞了400米测试了一下都没问提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焊好后的照片发一张了。

楼主:
今天飞了670米都没问题,我都是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飞了670米都没问题,我都是死马当活马医

要把铜板挂出来吗?我的一个图传也是这个地方摔断了。不知道要怎么焊起来了。。。

网友:
楼主果然好手工,死也搞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把铜板挂出来吗?我的一个图传也是这个地方摔断了。不知道要怎么焊起来了。。。

不用,中间就焊上面两个焊点上,两边刮一点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