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4 680机架打造H8八旋翼航拍飞行器

楼主(2014-12-04):
一开始是在廉价的入门试验机上加挂卡片机进行了航拍试验,成功了就有了做一架航拍专用飞行器的想法。考虑到只是拍着玩玩,先期还是把卡片机(260g)挂上去拍照片,如果对视频感兴趣,也可以加挂狗云台(300g),如果再升级,也可以挂RX100(600g),曾经设想过挂微单,但考虑到微单加云台重量太大了(1200g),还是不考虑为好。
尽管从安全角度出发,航拍机最好不要在人群上空飞行,但有些情况下,如活动、古城区还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要求安全性尽可能高一点。
从外出旅行方便携带考虑,航拍机最好是可折叠的,折叠后可以放在一个箱子里。
对于飞控,只考虑成品飞控,尽管成品飞控也会出问题,但还是比一般厂家制作的开源飞控质量可靠多了。本来想用NAZA Lite,但据飞过的人介绍,Lite的飞行手感较差,最后选了NAZA V2。四旋翼的冗余度太小,六旋翼或八旋翼是必须的。
对于机架,H4折叠机架是首选,比较热门和成熟的是H4 680机架,本来轴距不需这么大,但更小轴距的机架量少,大多看不上。

最后的选型如下
飞控:NAZA V2
机架:H4 680
动力:T-motor AIR350套装(2213/920KV电机 20A电调 9545自紧桨)
电池:4S5200mAh
飞行重量:空载2200g,带云台相机2500g飞行时间:带云台相机,10分钟(3.6V)  13分钟(3.4V)

安装制作只有两个难点
一、NAZA飞控的X8模式上层桨都是正桨,下层桨都是反桨,但这个模式有两个问题
  1、双层桨在电机转速相同时,其上下桨的扭矩是不同的,因此飞起来会自旋,要靠飞控去调整,造成稳定性差。
  2、如果采用自紧桨,要使用8个正电机,AIR350价廉物美的套装弃之可惜,将来电机升级,原电机再利用困难。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M2和M6、M4和M8上下对调,从原理上可行,经试飞也证明可行。

二、H4 680机架的空间实在小,四个电调就已经够挤了,八个电调就更难了。在论坛了看了很多帖子,最后选择了分上下层摆放。在摆放电调时要注意,AIR350自带的电调厚度较厚,要前后适当移位,电调的信号线最好也给拨到边上去。

其他不说了,上图:

AIR 350套装

下层桨要把桨叶和桨帽分离后反装,正反桨的自紧桨帽要对调。
本来还想另外买桨和自紧螺母,AIR350的自紧桨可这样改造,有点喜出望外,套装的螺旋桨质量也很好。

装好一组上下层桨

机架零件图

电调电源线全部焊接

汇总焊接到XT60插头上,推荐插头固定器,插拔电源方便不说,也保护了机架的电源线。

装机臂电机

准备合上层板了,可以看到机舱全部塞满了。

PMU和飞控的摆位是费了很多心思和时间,总算全部摆好。

图传、OSD、电源模块正好放到一块板上

折叠图

下层桨和脚架略有妨碍,脚架间距减小10mm就完美了。

展开图

试飞成功

12/6 补充:缺桨试飞情况
拿掉一支桨:啥事也没有,连感觉都没有。
拿掉后面两支上层桨,能飞,但转弯时明显有抖动。
拿掉后面一支上桨和另一机臂的下桨,起飞有点抖,飞起来后又会慢慢自旋,但稍打一点方向杆可以纠正,明显扭矩有点不平衡了。
拿掉全部上面四支桨,还可以飞行,油门大概在70%,说明动力富裕度很大。
当然,最有意义的是缺一支桨也能飞,可能性最大。

网友A:
T-motor AIR350套装(2213/920KV电机 20A电调 9545自紧桨)

网上卖599元的套餐?

网友B:
上下桨的扭距为什么不同?

楼主:
重新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otor AIR350套装(2213/920KV电机 20A电调 9545自紧桨)

网上卖599元的套餐?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桨的扭距为什么不同?

简单的讲,下层桨处在上层桨的下洗气流中,升力和扭矩都会比上层桨小。

网友:
这样的结构有什么好处么???

网友:
我看没好处

网友C:
NAZAV2 不是可以SBUS啊。。。看你接收机好像也是 扶她爸的吧。

网友:
9寸吃力不

网友D:
帮顶!我也是这个套装的,我让TM为我们naza特别增加了一个x8的套装干嘛不直接买。你这样装飞行稳定吗?电机转向怎么安排的?自紧螺母方向和电机转向正确吗搞不好射桨哦。还有一个风险是某一个电机出问题的话飞机一定自旋的。

网友:
是我 就选590轴距的,这机架天生震动,四个机臂刚性不够,590估计会好点。

网友:
这搞法 折腾啊  我看效率低吧   4S 5000电池  有15分钟 就不错了   我H4 用4个3508 电机  4S 5000电池 可是可以飞 22分钟哦  呵呵

网友:
naza v2又一牛逼表现  失控炸鸡还能返航  内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23419

楼主:
手动模式,空载45%油门起飞,估计带狗云台50%油门。
没感觉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V2 不是可以SBUS啊。。。看你接收机好像也是 扶她爸的吧。

我的接收机比较早,还没有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我也是这个套装的,我让TM为我们naza特别增加了一个x8的套装干嘛不直接买。你这样装飞行稳定吗?电机 ...

我买的时候还没有Naza套装(或没看到)
飞起来很稳,其实这是意料中的,大轴距+小桨,肯定稳。
下层桨也是自紧的,不会飞走。
一个电机出问题应该不会自旋(下次我卸掉一个桨试试看),即使自旋也比翻下来安全。

网友:
桨小了吧,680轴距用10寸的桨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螺帽和电机要正螺纹,桨还是四正四反。这个套装难买不说,以后要换装到其他地方也难。没有飞过标准电机 ...

其实这样的尝试我以前也做过,不过当时尝试的飞控不是NAZA,改完之后,推油门飞机马上自旋离地,之后就再没尝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向你是怎么安排的?按你买了两个套装的话应该是4正4反的电机转向你是怎么分布的?
坐等你拆一个桨 ...

电机转向见帖子的第一张图。
缺一支桨应该没问题,很多人说没感觉的,不是同一机臂的缺二支桨都可以。我明天缺桨试飞一下啊。

网友:
我也打算X8

网友E:
这样装也行,没有 问过大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装也行,没有 问过大疆吗?

没问,估计太偏门,普通客服估计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问,估计太偏门,普通客服估计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可以。

楼主 我建议你 飞个像这样的视频出来,来 晒晒稳定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2994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7472

是这个楼主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建议你 飞个像这样的视频出来,来 晒晒稳定性

这个视频主要体现的是机动性。
我用手动模式飞过H8,同样很稳定,从悬停状态转全油门爬升,没有任何左右摇晃现象。
这个机架我主要用于航拍,不准备暴力飞行。
我另外有一个X400四轴,用MWC飞控,飞特技比这个视频暴力多了。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x8这种类型的东西是4+4小于8的状态,虽然中间少一个动力也没关系,但是增重不少。另外lz,x8这样是否可以用小一号的电机,比如假设原机4110,x8后可以用3508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x8这种类型的东西是4+4小于8的状态,虽然中间少一个动力也没关系,但是增重不少。另外lz ...

X8追求的是小体积和高可靠性,牺牲了效率。电机可以小一号,只要动力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视频主要体现的是机动性。
我用手动模式飞过H8,同样很稳定,从悬停状态转全油门爬升,没有任何左右 ...

LZ 不知道你用多少S的电池的,和飞多少g的重量

网友G:
V2 怎么用的8只电调?怎么接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V2 怎么用的8只电调?怎么接的接口?

M1-M6,F1,F2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不知道你用多少S的电池的,和飞多少g的重量

看帖不仔细,一楼就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帖不仔细,一楼就说了

现在看仔细了 空2200G  加云台2500G  4S 5200MA飞10分钟 3.6V

还有我想问你这电机在一样的电压 如果上铂金30A可以吗?

我也是正在准备上X8,电机已经 买好了22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看仔细了 空2200G  加云台2500G  4S 5200MA飞10分钟 3.6V

还有我想问你这电机在一样的电压 如 ...

铂金30A可以的,但建议用四轴专用的乐天20A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30A可以的,但建议用四轴专用的乐天20A

也是做X8的 不过没那么快做成

网友:
支持一下,之前也是买了tf家的h4,买了8颗2216准备搞h8的,结果发现容易把桨拍进去,改h4了

网友(2015-01-19):
引用 网友H:
我用590轴+3508  700KV +4S  10400

哥们你的机子用多大桨,整个起飞重量是多少,时间是多少可否透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1.5的碳板还是2.0的碳板?

1.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