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零度的COM线怎么做

楼主(2014-12-04):
com转USB那根线找不到了,请问这线怎么做的,有没有接线图,谢谢

网友:
给个地址 送你几根

楼主:
真的吗,别骗我,我读书少

网友A:
连接电脑端用USB转RS232接口,飞控端白线联接RS232的2脚(收),红线对应5(地),黑线对应3(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脑端用USB转RS232接口,飞控端白线联接RS232的2脚(收),红线对应5(地),黑线对应3(发)。

谢了,兄弟,辛苦了,还是买一根算了,找到地方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兄弟,辛苦了,还是买一根算了,找到地方买了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