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小y6遇到问题,求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楼主(2014-12-04):
前几天买了6个2204带正反牙的电机,在安装桨的时候发现上层电机正牙上反桨,下层电机反牙上正桨,问题来了下层电机感觉要上正牙配正桨才不会射桨,是我安装问题还是不管正牙反牙拧紧就行了,研究了一下午没有结果特发帖求大神解答

网友A:
3正3反?我只能说,亲,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正3反?我只能说,亲,买错了

你好,我想问下,做y6或x8不适合用带正反牙的电机吗?

网友:
apm新y6模式是六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做y6或x8不适合用带正反牙的电机吗?

适合,但是你要搞清是买正转还是反转还有数量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但是你要搞清是买正转还是反转还有数量的哦

三个正牙,三个反牙,装上桨后发现三个自紧三个自松,怎么办?

网友B:
6个正或6个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个正或6个反才行

明白了,之前也怀疑电机用错了,就是不确定,看来还是不适合做y6,谢谢了

网友C:
2204不用管正反,用螺丝上不会射桨

网友D:
你用什么飞控?据说PIX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4不用管正反,用螺丝上不会射桨

直接上防松螺母吗?这个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飞控?据说PIX可以这么用

已经绝版的兔子二代

网友:
你2204用多大桨,最大就6寸了,直接螺丝上根本身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上防松螺母吗?这个行不行啊?

可以,螺母一般都是一个方向的,反的不过也有,得自己找找

网友E:
Y6机架电机选择特别注意的地方:通常Y6安装上面3电机螺旋桨旋转方向一致,下面3个电机螺旋桨旋转方向一致,但是由于电机朝向相反,相对电机来说,6个电机的旋转方向是一样的,所以在买要区分正反转的电机要买6个转向一致的电机。APM飞控和CC3D飞控一致,NAZA飞控和APM相反,正确的选择为:APM或者CC3D飞控选择6个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拧紧子 dan头)的电机;NAZA飞控选择6个逆时针旋转(顺时针拧紧子 dan头)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Y6机架电机选择特别注意的地方:通常Y6安装上面3电机螺旋桨旋转方向一致,下面3个电机螺旋桨旋转方向一致,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买错电机了,我买了三正牙三反牙,现在已经放弃y6了,上米6,中心板都裁好了,没米只能自己动手,轴距大概300吧,五寸桨,兔子二代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