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单天线的接收机天线和发射机的天线怎样放置距离最远?

楼主(2014-12-04):
如图这样会不会距离最远?

网友:
这个随便啦,楼主不是想用这种方法来增加控制距离吧?没用的,要增加控制距离只能去加”增程“装置了。

网友:
我看不行

网友:
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平行距离最远

网友:
控天线水平折弯90度,接收天线随意(因为机机是动态变化的,接收天线不可能与控天线保持相对方向)

网友:
只要发射机天线不要直接指着飞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