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是鸡肋一样的存在吗?

楼主(2014-12-04):
感觉大家华科尔的控的话大多都在用D10,除了多了几个通道,D10还有其他D7没有的优势吗?

P.S. 刚退出Esky CP3的坑,现在懒得修了,一堆配件+像真壳扔那挺尸。懒得瞅一眼。目前专心致志用Devo7飞凤凰5,四面悬停正飞航线翻滚横滚已会。八面悬停+倒飞航线仍在努力中。

P.P.S. 请求老飞推荐250-300级别直机(坛子里潜水翻很久了,大都是mini cp级别的小飞机,很少见很具体的250-300级别直机的分析。天龙神马的折腾不起),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250~300常见的只有天龙亚拓,还有泰世火狐什么的不了解,省心上450,不过我还是觉得小鸡飞起来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300常见的只有天龙亚拓,还有泰世火狐什么的不了解,省心上450,不过我还是觉得小鸡飞起来舒服

总觉得450尺寸太大,之前300的直机旋翼还给脚腕上留个小疤。而我又经常飞室内。小鸡总觉得欠那么点儿感觉,而且套个像真壳的话飞不动,250就好一些。
模拟器里面也最爱飞亚拓的250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觉得450尺寸太大,之前300的直机旋翼还给脚腕上留个小疤。而我又经常飞室内。小鸡总觉得欠那么点儿感觉 ...

我也觉得250好飞,场地要求小,市区内好找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250好飞,场地要求小,市区内好找地方

有什么250的练习机推荐吗?就我目前的技术还不敢冒然拿亚拓当练习机——彻底被Esky吓怕了。天龙的话,看到坛子里各种精度问题也是醉了。

网友A:
天龙调好其实很好飞的,不比亚拓差,我一台天龙一台亚拓飞起来没区别,天龙的旋翼头、大齿这两个东西精度比较差,炸鸡后就换吧。
不过250机小,维修比较麻烦,好修好调还是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龙调好其实很好飞的,不比亚拓差,我一台天龙一台亚拓飞起来没区别,天龙的旋翼头、大齿这两个东西精度比 ...

目前在纠结天龙和火狐

网友A:
就怕火狐没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火狐没配件

要停产了吗?
话说你的天龙舵机啊陀螺啊主电啊用的哪些设备组的啊?配件多吗?精度有差到大齿磨到侧板吗?比较中意天龙的无副翼旋翼头造型。

网友A:
舵机es08d+md922,陀螺小姨子,电池3s850~1100都可以,1000以下比较好飞,配件比较多,亚拓、天龙、飞越、富丽都有,还有玛雅、skya什么的也有250的配件,天龙的旋翼头材质太软,炸鸡容易变形,飞越的fbl头不错,天龙的大齿和中心座之间的配合不好,很难平整,有波浪,而且是老款的亚拓大齿设计,没有替代品了,但也不可能精度差到磨侧板,其实一样可以飞,只不过扫齿后建议换掉。
至于火狐,我看过全淘宝只有一家店做,而且是塑料的,销量也不高,担心以后的配件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es08d+md922,陀螺小姨子,电池3s850~1100都可以,1000以下比较好飞,配件比较多,亚拓、天龙、飞越、 ...

哦,多谢~考虑组一架天龙好了

网友B:
250折腾不起的。450一样的结构,尺寸小了好多,维护维修都特别费劲。对于场地,我觉得250的要求不比450差,在室内也飞不了。当然,体育馆除外。喜欢小机,等等180X,差钱的话120D02S。本来130X挺好的,可惜停产了,以后配件会成问题。如果不是只钟爱小鸡,那么强烈推荐450,理由很简单,配件便宜,不会因为飞机性能原因导致炸鸡,250以下就不敢保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折腾不起的。450一样的结构,尺寸小了好多,维护维修都特别费劲。对于场地,我觉得250的要求不比450差, ...

180是好机,一看到就喜欢了。450比起250的确好调好修,不过炸鸡成本就难说了,我飞250的经验,一般小炸,只要在草地上甚至水泥地上,只要熄火及时基本上可以捡起来继续飞,450就不行,一定有东西坏,但450的好处是马上可以修。250的话有些东西在外面修的话很容易少螺丝小零件什么的。配件价格250和450基本差不多,250还便宜一些。

网友:
180是好机,一看到就喜欢了。450比起250的确好调好修,不过炸鸡成本就难说了,我飞250的经验,一般小炸,只要在草地上甚至水泥地上,只要熄火及时基本上可以捡起来继续飞,450就不行,一定有东西坏,但450的好处是马上可以修。250的话有些东西在外面修的话很容易少螺丝小零件什么的。配件价格250和450基本差不多,250还便宜一些。
35--45CM的尺过我个人感觉比较合适,场地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折腾不起的。450一样的结构,尺寸小了好多,维护维修都特别费劲。对于场地,我觉得250的要求不比450差, ...

还好吧。我主要是比较忌惮450的杀伤力,以及潜在杀伤力

网友C:
地平线有300我会乱说? 而且microheil有金属升级件我会乱说?

网友D:
我的ESKY还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地平线有300我会乱说? 而且microheil有金属升级件我会乱说?

以前看过,地平线的300好像没有什么人讨论,而且好像不容易买,也太贵了,不如入泰世x2
哦,刚才看过,多了个300CFX

网友E:
有大侠说天龙/亚拓250无法玩3d,只能玩玩悬停,是这样吗?450能做的动作,250都能吗?菜鸟一枚,场地有限,最大也只能玩到250,所以比较关心这个帖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大侠说天龙/亚拓250无法玩3d,只能玩玩悬停,是这样吗?450能做的动作,250都能吗?菜鸟一枚,场地有限, ...

不会贴视频,自己看吧
性能肯定不如450
居然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贴视频,自己看吧
性能肯定不如450
居然贴出来了

多谢!练到这程度还早着呢,所以,还是很有吸引力组一架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ESKY还在飞,

这个是King 3吧?我的Esky是CP3,配件贵过450,而且感觉有设计缺陷。经常性的砍尾管,而且同规格的副厂电池也不能用,用的话必烧四合一。伤不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King 3吧?我的Esky是CP3,配件贵过450,而且感觉有设计缺陷。经常性的砍尾管,而且同规格的副厂电 ...

        是  BELT-CP X,配件确实贵,原配的遥控器参数不能调,所以很难飞。我把控和接收换了,控里升降和副翼混控调小点就好飞许多。现在装了个K8飞四面和航线特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