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的有微微的波纹 怎么调节

楼主(2014-12-04):
用的是四轴   KBM 三轴云台   鹰眼1+相机
录像的楼好像有点波纹   注意那个座位是有波纹的    黑白相间
怎么调节比较好啊   换设备就别说了
F450机架    朗宇V2216电机    NAZA LITE飞控

楼主:
补发图片!!!求帮

网友:
解决办法要另请专业人士解答了,
摄像机拍的经常是这样,跟成像是逐线扫描有关,
这能调节?!用后制模糊化比较快吧!

楼主:
听大神说这是果冻   求大神支点减震的招

网友:
不拍座位就好了。

网友:
换相机及镜头吧!5楼已经给出答案了。那栋正在盖的楼也变形了,如果不是镜头成像问题,那就风太大,把楼都吹歪了

网友:
低通滤波器的关系 带来了摩尔纹 正常的
不拍摄高频细节的物体会好些

网友:
到底是不是震动呢

网友A:
最省钱的方法是换减震球看看有没有用,软点儿的硬点儿的都试试吧。还有浆平衡做过吗?不行换好点儿的浆。这两种办法比较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省钱的方法是换减震球看看有没有用,软点儿的硬点儿的都试试吧。还有浆平衡做过吗?不行换好点儿的浆 ...

嗯嗯  装备换原装apc     大神说这是震动造成的      要么电机   要么浆

网友B:
鹰眼相机就这效果了~

网友:
起飞重量多重啊

楼主:
1600克呀呀呀呀(无解的限制5字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鹰眼相机就这效果了~

精灵2用就没这个果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1600克呀呀呀呀(无解的限制5字以上)

听说450在1300以下好些,我的也超重

网友:
应该是电机或者桨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相机设置问题

网友C:
什么都不要调 ! 一切都是好的 !上面说了是摩尔纹,就像屋顶渗漏一样,是世界级的解决不了的难题。

网友:
你不拍座位就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要调 ! 一切都是好的 !上面说了是摩尔纹,就像屋顶渗漏一样,是世界级的解决不了的难题。

+1 没错。

网友:
很简单 楼主 你把飞机悬停到你手能摸到的高度,然后仔细摸摸云台和机架看看有没有震动,一般这种波纹是由于震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