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无法解锁,校准都做了,解锁会死机

楼主(2014-12-04):
视频链接
在30秒的时候我解锁,注意灯的闪动情况

会不会是3.3v供电的问题呢

网友A:
查看解锁时,小窗口中的出错红字提示是什么。

网友B:
灯号讯息不正常,应该是自检没通过,接电时GPS的蓝灯好歹要闪或锁定不闪;
解锁正常是红蓝跑马闪3秒左右,
楼主检查看看GPS是不是插错了,我用过是插侧面孔的APM。
或连接MP看有没有错误提示。。。总之自检没过。

还有输入端input 下到上是1-8,看视频好像是反了;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解锁时,小窗口中的出错红字提示是什么。

终于见到泡泡老师了,最后终于查到原因了,是TPS79133芯片坏了,用外接电源给个3.3v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准备去买一个换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号讯息不正常,应该是自检没通过,接电时GPS的蓝灯好歹要闪或锁定不闪;
解锁正常是红蓝跑马闪3秒左 ...

找到问题了,是3.3v输出的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见到泡泡老师了,最后终于查到原因了,是TPS79133芯片坏了,用外接电源给个3.3v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准 ...

可别买到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别买到假的,

买两个备用,然后加一个保护电路才行,要不然太容易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两个备用,然后加一个保护电路才行,要不然太容易烧了

嫁接法,修复APM 无3.3V 电压问题。7月25日更新,换用662K 3.3V稳压芯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对方买了5片,发过来修,说是正踪原装的,结果全是打磨过的,没一片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