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寸桨 较大载重 6S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4-12-04):
RT  想装一台载重在0.8-1kg的四轴 但是受轴距的限制只能用10寸桨  而且目前只有一块6S的电池  电机暂定4822  就是想知道能不能通过小桨大KV来提高动力   可以的话6S下4822 用10寸桨要用多大的kV

网友:
920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920?3s动力的吧   用6S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
用什么kv都发挥不出最大的动力

网友A:
10寸  6S  很不经济的一个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寸  6S  很不经济的一个搭配

请教下10寸桨有没有什么合适点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10寸桨有没有什么合适点的呢

没见哪个厂家出个6S配10寸的电机,但我觉得你可以用,好比五六百KV的你用个10寸,电机级别是1.5公斤到2攻击左右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哪个厂家出个6S配10寸的电机,但我觉得你可以用,好比五六百KV的你用个10寸,电机级别是1.5公斤到2攻 ...

新手不是太懂这种搭配 听说会烧电机

网友:
拆成两块3S,完美解决

网友:
当然可以,只不过效率较低而已,700KV的估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