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的控可以玩凤凰模拟器吗?怎么安装

楼主(2014-12-04):
精灵2 的控可以玩凤凰模拟器吗?怎么安装

网友:
可以,和正常遥控器使用一样。

网友:
得是新版的控才行

网友:
新版的控后面有教练口,去某宝买个加密狗就可以练了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新版遥控器后的教练口,接入加密狗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新版遥控器后的教练口,接入加密狗即可

P2V的控能不能玩,就是最下面有个usb口的那款。不知道你们说的新版控和老版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是背后正中有个圆形的教练口

不是遥控器底下的miniusb接口吗?那看样子不是新版的了,背面什么接口都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是背后正中有个圆形的教练口

是不是需要内置锂电版本的遥控才支持,干电池的都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锂电池的都是新版,都有教练口

看样子无望了,乖乖买模拟器,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新版遥控器后的教练口,接入加密狗即可

我试了,遥控固件也升到最新版的了,插在加密狗还是找不到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遥控固件也升到最新版的了,插在加密狗还是找不到遥控器

教练口的插头稍往回拔一点就好了

网友:
普通的凤凰模拟器加密狗都能适配P2V+的遥控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新版遥控器后的教练口,接入加密狗即可

你好,我现在在用凤凰的5.0.v版本模拟器模拟飞行phantom 2 vision+,用升级过的遥控,在用DJI phantom v1模拟飞行过程中,为什么控的指令不会随着遥控器的改变而改变,即如果要左倾(左移),当遥控器回中位后飞行器还在左倾需要反向拨动摇杆才飞机能回到水平位置。这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V1原先就没有自动保持水平的功能。或者说只有在GPS模式下2v+才能自动保持水平状态。新手请见谅。

网友D(2015-01-26):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在用凤凰的5.0.v版本模拟器模拟飞行phantom 2 vision+,用升级过的遥控,在用DJI phantom v1 ...

朋友,我怎么就没找到有精灵。。 是在哪个模型选项里的?我的凤凰5里面只有4个四轴飞行器,都很丑,你这个精灵在模拟器里可以悬停吗?

网友E:
毫无意义,不要试了,凤凰里和真实的差太大,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现在在用凤凰的5.0.v版本模拟器模拟飞行phantom 2 vision+,用升级过的遥控,在用DJI phantom v1 ...

可选择飞行模式,你现在用的是手动模式

网友:
装AA电池的就不行,内置锂电池USB充电的就可以

网友(2015-03-11):
引用 网友D:
朋友,我怎么就没找到有精灵。。 是在哪个模型选项里的?我的凤凰5里面只有4个四轴飞行器,都很丑,你这 ...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在下小白,可不可以知道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毫无意义,不要试了,凤凰里和真实的差太大,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假的啊?我还想上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假的啊?我还想上一个呢

真的,如果是练四轴的话就别浪费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我怎么就没找到有精灵。。 是在哪个模型选项里的?我的凤凰5里面只有4个四轴飞行器,都很丑,你这 ...

不能,无法保持水平姿态,各种姿态改变后,需要相反方向操作才成恢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