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学习板能刷电调吗?

楼主(2014-12-04):
电调是铂金30a

网友:
这么高端的东东啊。

网友:
至少还需要3个比较器吧。

网友:
为什么要刷电调?
改程序的话电调一般有编程卡吧
用这个自己做电调倒是可以
商品电调的芯片一般都磨掉型号的,不知道型号估计没法刷

网友:
一般电调用的是AVR的,你这个看起来用的是STC,而且不是贴片的,你怎么刷?花20块钱买个下载线就可以了

网友:
有H桥驱动电路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