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问题,设置k8时插上陀机,陀机发喀喀喀连续响声,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2014-12-04):
插上陀机喀喀响声,电调高热2分钟陀螺仪自动保护断电,无法下一步,请高人指导啊

楼主:
我250机,20A电调普通陀机

网友A:
数字舵机还是模拟舵机,如果是模拟舵机的话需要在设置十字盘时点击右上角那个博士帽里有个选择模拟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舵机还是模拟舵机,如果是模拟舵机的话需要在设置十字盘时点击右上角那个博士帽里有个选择模拟舵机

斜盘陀机都要选择的呀,真不知道。谢谢你

网友:
没事上上论坛还能学到有少有用的知识

网友(2015-01-11):
多看几遍 帖子 设置好了 再接 舵机  要不 弄错 可能 直接烧舵机  尤其 锁尾

网友(2015-03-08):
是不是尾舵机是窄频的你没变成你的宽频的?
这样会烧的!
先不插尾舵机,把尾舵机调成你一样的频率!先确认你是1350还是720的舵机!
要是宽频 的会烧!因为VBAR默认就是窄频的!也就是720HZ的!尾舵机那会发热的,舵机还响!时间长了肯定烧!

网友:
呵呵!昨晚我也交了點“學費”!直接燒了鎖尾舵機了!現在乖乖的爬文中!

网友:
呵呵!我昨晚也交了點“學費”直接燒了鎖尾!現在乖乖的爬文中!

网友:
连接不了电脑,我的也是舵机烧毁,。

网友:
先不要接尾舵机,十字盘舵机是数字的可以先接(软件默认类型数字),等设置完舵机类型后再接

楼主:
看来很多人交过学费了!

网友:
刚刚入手,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