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论坛,关于aat的平板

楼主(2014-12-04):
买了个mfd的aat,那就搭配个23dbi的平板,还以为买来就能用,没想到大接头顶住了aat,限制了aat的很大垂直的角度,大家给个方法让我改改,谢谢大家。
我的想法是,把那个东西拆了,焊根天线去,应该就成了吧,就怕这个精密的天线,被我弄短路了

网友A:
aat送了两根馈线,去翻盒子吧,弯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t送了两根馈线,去翻盒子吧,弯头的

好的,明天去找找我是先买的aat,再买的平板,所以可能没留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at送了两根馈线,去翻盒子吧,弯头的

谢谢你

网友B:
固定天线与u型金属条的螺丝加长便是

网友:
同意5楼朋友的意见。可以一试

网友C:
我们本地的天线厂的产品,天线本来就是短路着的,因为里面有加感的电容..

网友D:
你把接头拆了吧。你要是和AAT一块买大平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果子的平板是弯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天线与u型金属条的螺丝加长便是

怕螺丝太长摇晃吧,然后云台受力会不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接头拆了吧。你要是和AAT一块买大平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果子的平板是弯头的。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接头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本地的天线厂的产品,天线本来就是短路着的,因为里面有加感的电容..

就怕弄坏,这方面不懂

网友:
话说果子原厂的平板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E:
重新一个u型支架,把u型支架的两边做的长些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一个u型支架,把u型支架的两边做的长些应该就可以了

现在决定退货,去买个定制的来

网友:
重新做个固定平板天线的U型支架吧

网友(2015-01-20):
飞客750需要的话加我QQ聊535939294

网友:
把U型支架改高一些就行了

网友:
不能改,一加高了舵机受力就大了会坏掉的,杠杆的原理

网友F:
我也是买了健博通的天线,我是这样改的,效果不错
把N头拆了,把尾巴锯掉,焊线

厚2MM的铝板,锯成100*60mm,钻孔

装好可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买了健博通的天线,我是这样改的,效果不错
把N头拆了,把尾巴锯掉,焊线

你动手能力好强啊,我后来买过定制的了,不过感觉效果挺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动手能力好强啊,我后来买过定制的了,不过感觉效果挺差的

天线是健博通的好,买了不想换别的牌了,因为没有试过好不好,以前用1.2G的健博通,效果好,所以还是动手改装一下,呵呵。5.8G的健博通我也没有用过,作好了试下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大大们 你们的aat能控多远 最近也想入套 不知那个牌子的靠谱 有在用的请分享一下吧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