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油门形成不了

楼主(2014-12-04):
用NAZA M LITE飞控   线路什么的都对的为什么滴滴滴三声后推油后电机不转

网友:
解锁了吗?

网友A:
多看几遍说明书吧。。。。。。。。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检查各个电调联接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检查各个电调联接是否有问题

是电调没BEC  现在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几遍说明书吧。。。。。。。。

是电调没BEC  现在解决了

楼主:
是电调没BEC  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