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50收油门后这一哆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04):
视频地址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在某个转速区间机体共振,,,,启动不明显是因为一直在加速很快就跳过这个区间 不明显,,,在降低动力时转速也降下来。但是由于惯性让机械振动在共振频率的范围留的时间变长了才看到整机哆嗦,而且这种震动影响了陀螺仪的正常工作导致舵机动作异常,,,总之,,注意排振

网友:
大桨放松一点试试看

网友:
槳松一點試試。

网友:
应该是桨紧一点吧,刚一转桨就动了。紧到刚一转桨不动。。

网友:
会不会是大桨太送了呢

网友A:
楼主拍个旋翼头的近照 我怀疑是桨夹拉杆放的太长了

网友B:
典型的地面共振,调整主旋翼松紧度,检查横轴垫圈,检查尾轴。。。。

网友:
共震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拍个旋翼头的近照 我怀疑是桨夹拉杆放的太长了

拉杆长吗,这是在螺距零度时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地面共振,调整主旋翼松紧度,检查横轴垫圈,检查尾轴。。。。

看来要买配件对它大换血了,便宜没好货呀...

楼主:
唉...愁死人了,螺丝刀又滑丝了,都装一个月了还没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长吗,这是在螺距零度时照的

这么看起来是没问题的,但不排除拉杆可能材质过软。

网友:
到外面去试试吗  感觉你不敢推油的样子

网友C:
估计你是新手 胆子小怕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是新手 胆子小怕炸

第一次玩直机听见声音就吓的腿软.........

网友:
大桨太松

网友:
呵呵,试着调大桨的松紧吧,小问题,

网友:
强烈建议把大桨配平看看,平了不容易出减速震动

网友:
这问题刚开始我也遇到过,你的桨配平了没有?要做平衡的,如果平衡过了还那样的话就是大桨夹子太紧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