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发个18MZ的备用电池希望有用

楼主(2014-12-05):
很简单 发几个图片大家看看就明白了,改装过的大神们别喷哦

-----------------------------------------------------------------------------------------------------------------------------------------------------------------------------------------------------------------
测试结果

正常开机

正常开机

网友A:
正需要这个!谢谢。两并两串是么?

网友:
没炸控啊    太可惜了哎

网友:
电池用什么膜?就是外面包那层是啥。

网友B:
我是来围观土豪的。土豪直接去买成品电池不好吗

网友:
我的是8fg,我也做过这控电,2并2串,达到6000mah,续航大大提升,就是包皮后往里装有点紧,还有控里要消掉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这个!谢谢。两并两串是么?

看图应该是4个串的吧

网友:
何必折腾。

网友:
这种电池不太好焊接吧

网友:
感觉两节电池中间对焊可能不牢靠,最好电池和电池之间都用软线连接,不容易开焊

网友:
直接去买成品电池不好吗?实际上,圆柱电池,也是买的成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图应该是4个串的吧

那就要烧机器了。这个机器是7.4V额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围观土豪的。土豪直接去买成品电池不好吗

成品才3500的电,随便一颗18650就26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烧机器了。这个机器是7.4V额定的。

锂电 原装电池充满就是8.4V ,这些问题不是问题 动手之前早就 检测完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 原装电池充满就是8.4V ,这些问题不是问题 动手之前早就 检测完毕了

回帖前请看完整。 那个人说4个串,你跟我说电压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帖前请看完整。 那个人说4个串,你跟我说电压8.4???

我说我做的电池,我的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我做的电池,我的帖子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这个!谢谢。两并两串是么?

引用 网友C:
看图应该是4个串的吧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烧机器了。这个机器是7.4V额定的。

我在跟另一个人说话。你看楼看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这个!谢谢。两并两串是么?

好吧 不好意思

网友A:
没关系。谢谢你提供方案,我前几天还琢磨能不能DIY个18的电池。

网友D:
楼主,能提供一下电池尺寸参考么?谢谢啊

另外那个电池出线的插头,应该叫什么?淘宝如何搜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提供一下电池尺寸参考么?谢谢啊

另外那个电池出线的插头,应该叫什么?淘宝如何搜索,谢谢。

你要那个电池的尺寸 18650就是 淘宝的电池尺寸 ,那个头就是2S 锂电的平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谢谢你提供方案,我前几天还琢磨能不能DIY个18的电池。

哈哈 我本来还想把原厂电池拆了看看里面有没 控制板之类的,后来反复测试,还是没有,不过分2组供电安全性大大提高一节电池不工作另外一组还是有电提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那个电池的尺寸 18650就是 淘宝的电池尺寸 ,那个头就是2S 锂电的平衡头

松下18650 3200mah的电芯可以用吧?哈哈,平衡头,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本来还想把原厂电池拆了看看里面有没 控制板之类的,后来反复测试,还是没有,不过分2组供电安全 ...

我测了一下我电池的两组电压,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分开两个系统用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那个电池的尺寸 18650就是 淘宝的电池尺寸 ,那个头就是2S 锂电的平衡头

另外再问下,你充电还是只能用原装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18650 3200mah的电芯可以用吧?哈哈,平衡头,知道了。

可以用,我现在正在买 三洋的34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一下我电池的两组电压,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分开两个系统用电。

对分开的,这样做小日本是为了 冗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再问下,你充电还是只能用原装充电器吧?

哈哈,我还特地焊了一个JST头出来,为了外场能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我现在正在买 三洋的3400mah

好的。还是用原厂充电器吧?另外热锁管规格能告知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分开的,这样做小日本是为了 冗余啊

如果是冗余,应该是两个一起用电吧?内部其实并联?还是内部的开关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还特地焊了一个JST头出来,为了外场能充电

这种接线法貌似不能用平衡充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还是用原厂充电器吧?另外热锁管规格能告知一下么?

我不用原厂充电器的,热缩管宽度5cm